单片机矩阵按键如何提高灵敏度

楼主(2023-11-10):
在实际应用中,不可能都是机械按键,有时候会使用到硅胶按键。
但是问题来了,比如按键是低电平触发,有时候硅胶按键按下去只按到旁边,
这时电平变化可能只下降到一半,没有完全到达低电平,
但是我又想在这个时候就能触发按键,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网友A:
换更好的按键,这样最靠谱。

网友B:
硅胶按键按下去只按到旁边,就是定位偏了,要调整结构,改按键黑头或是改PCB上的键盘位置,光靠软件是没用的。

网友C:
导电橡胶电阻太大,增大配套的上下拉电阻阻值试一试。

网友D:
软件处理有限,如果允许还是换按键最简单了

网友E:
通常硅胶按键同机械按键一样都足以接触电阻使得接地标准,否则的话电脑键盘就不用销售了,若老化不能用还是换掉为上策。

网友F:
用74HC014施密特来整形波形. 可以拉开高低电平之间的间距, 避免软件读取误判.

网友G:
按键灵敏度那是你程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