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8n的调速功能是根据pwm的占空比控制速度还是占空比所生产的电压大小控制速度的

楼主(2023-11-10):
关于l298n的问题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l298n的调速功能是根据pwm的占空比控制速度还是占空比所生产的电压大小控制速度的

网友A:
最终是电压大小控制速度,pwm的占空比可改变电压。

网友B:
都不是,而是根据输入脉冲的速度来控制换相速度从而调速的。

网友C:
别人给的答案不同,你听谁的呢?再仔细读器件手册,手册上说的最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人给的答案不同,你听谁的呢?再仔细读器件手册,手册上说的最靠谱。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是电压大小控制速度,pwm的占空比可改变电压。

好的感谢

网友D:
电机种类不同,调速方式各异。改变pwm的占空比实质是改变输出电压的平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