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场效应管的工作频率范围和数据手册上的那些参数有关

楼主(2023-11-10):
想问一下场效应管的工作频率范围和数据手册上的那些参数有关

寄生电容参数

寄生电容参数

延迟和升降时间

延迟和升降时间

我看到的是和寄生参数和延迟升降时间、恢复时间等有关,还有什么参数会影响管子的工作频率?

网友A:
看Qg,越小频率越高,不能只看Ciss和Crss,不然大功率射频管对比小功率的普通MOS还真不一定,只能说相对容易驱动,另外,由于米勒效应,Crss不是固定的,很可能导致Ciss<<Crss,也就是说,高频下,驱动MOS不能看做驱动GS的电容,开了一半Crss变大了(米勒平台),实际不好驱动
ps:正弦波和方波是不一样的,正弦波看频率,方波看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高频下最好用正弦波,建议栅极谐振驱动

网友B:
G级的电容以及给电容充电的时间

网友C:
我根据Total Charge的电量来计算驱动电流和驱动速度,再加上开关延迟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考虑Ciss就行了。

你好,延迟时间和升降时间不会影响工作频率吗?比如信号周期比升降时间、延迟时间还要小,那信号周期不会被覆盖变大吗考虑Ciss的话应该怎么考虑啊,是看栅极电阻和Ciss的通带还是其他的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rss的容量连Ciss的百分之一都不到。

但如果说你输出的电压是380V, 那等同于380V的方波接一个22.4p的电容到G极, 跟3.3V方波接3.3n到G极比, 你觉得有多大的分别?模拟一下你就知道分别不大, 当然,如果说你的输出电压只有10V就可以不用考虑, 所以我强调如果输出电压高时就要考虑Crss

网友F:
在单是:ns,pF的参数看。值小优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如果输出电压高的话Crss也要考虑

Crss的容量连Ciss的百分之一都不到。

网友E:
如果输出电压高的话Crss也要考虑

网友D:
只要考虑Cis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