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843反馈电阻计算

楼主:
如果接了数字电位器,如图,如果需要输出24V。计算是这样的吗?【(24-2.5)/2.5】=【480/(24+电位器的值)】,计算出来需要的电位器阻值是31.81395348837209K 计算对不?实际上需要45K才是输出24V,相差怎么那么大

网友A(2023-11-10):
图文不符,不知道你的电阻到底有多大。

网友B:
去除电子的,用一个实际电阻装上去试试。就知道是不是电子电位器的问题了。

网友B:
另:分压电阻很大,与芯片内部分内阻(即Vfb也会吃一点电流)的并联时,综合电阻会减小一点,所以实际值比理论计算值高就不奇怪了。
如果你将取样电阻阻值统统缩小10倍,你会发生,实际值更接近3.2K,而不是4.5K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文不符,不知道你的电阻到底有多大。

240K+240K+24K+数字电位器的阻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另:分压电阻很大,与芯片内部分内阻(即Vfb也会吃一点电流)的并联时,综合电阻会减小一点,所以实际值比 ...

这样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