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运行后显示的错误提示,不太懂......

楼主(2023-11-10):
没显示代码错误,但是项目也没创建。

网友A:
有错误代码,ERROR L227

网友B:
参数不对,超过定义了

网友C:
生成的map文件超范围了,打开m51文件看看哪里超了。

网友D:
提示上明确表示是 致命错误  L227  位置在 290 .
直接字面看 , 是RAM 使用 溢出了。
不过该错误 一般 真正的原因是 , 这里定义 应该 使用 【扩展内存】 。

网友E:
map文件超范围

网友C:
map文件只是给人看的列表文件,没有超范围这回事儿,但是可以从map文件里面找到超范围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