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清盘的时候,把桌面软件整不见了,然后去控制面板卸载出现了这个问题

楼主:
我清盘的时候,把桌面软件整不见了,然后去控制面板卸载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快没了,C盘有些文件也找不回来了

应该怎么办

应该怎么办

网友A(2023-11-11):
建议用恢复删除的软件试试恢复,这样可能省事一点。

网友B:
重新安装软件快些

网友C:
都去控制面板卸载了?重新安装来的直接些

网友D(2023-12-17):
引用 网友A:
建议用恢复删除的软件试试恢复,这样可能省事一点。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都去控制面板卸载了?重新安装来的直接些

意思就是可以删除哈,感谢感谢

网友E:
重新安装软件就可以恢复keil

网友F:
电脑有没有类似存档功能,下次可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G:
重新安装就好了,你这张图里不是在选择要卸载什么吗?不点remove就不卸吧

网友H:
你是把桌面的快捷方式搞没了还是程序卸载了?

网友I:
没看明白,你这没问题啊,你的Keil安装了ARM和C51两个产品,卸载的时候就有两个选项,你去安装目录发送快捷方式到桌面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