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在Keil5中操作 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单词,通过 lcd1602显示

楼主(2023-11-11):
通过串口向单片机发送单词, 通过 lcd1602 显示 ,通过按键 1 保存数据, 通过按键 2 浏览已有单词
有大佬能给个思路么

网友A:
单片机通过串口接收中断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在缓存中,然后通过外部中断,如果是按键1就将缓存的数据存到外部flash中,按键2就读取外部flash中的数据,然后将读取到的数据通过lcd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