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电路原理图找错

楼主:
图中P0口需要接上拉电阻吗?帮忙检查还有啥错误,跪谢大佬,图片在附件。

网友A(2023-11-11):
P0口你又没用上,拉什么上拉?

网友B:
LCD除了第5脚都没连上。

网友C:
P0口是开漏输出,如果要用要上拉电阻才是高电平

网友D:
一堆问题…晶振电容不接地,开关不串电阻到地LCD接了个啥根本看不到,背光也不接,拜托再自己先核对好再发

网友E:
LCD模着放不好吗,C4C5值太大

网友F:
你这个图不完整啊,得得到最终电路才能看要不要接上拉

网友G:
EA引脚没接

网友H:
C4、C5容量太大,正常用30P,而且另一端要接地。还有L298接法也不对!

网友I:
问题成堆,建议先找个能用的图学一下再照着画一个,琢磨一下为什么那么画。

网友J:
找个51开发板电路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