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板左右不平衡

楼主(2023-11-11):
大佬们,我这个功放板,左声道,声音有一点点小,有办法调一下左右平衡吗,音源是直接手机输入控制音量,没接电位器,
板子上只能调运放电压,静态电压,别的调不了,有办法解决吗,先谢了

网友A:
從照片看來,你的功放板似乎是商業產品,何不請你所購買的店家來服務呢?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加个左右平衡电位器

网友C:
调整一下左声道的放大倍数,改变反馈电阻大小

网友D:
1、电位器有磨损,左右声道的阻值不同,更换电位器;
2、负反馈电阻有变值,让放大倍数不一样,找出这个电阻并用0.1%电阻把左右声道的同时更换掉;

网友E:
首先要判断一下是从手机输入的音源本就是一大一小,   还是功放板的问题、    很简单,   把音源连接线左右声道线调换一下就知道,   如果是功放板的问题,   就需要查找问题所在 。  如果要简单快捷解决问题,   可以加个适当的电阻焊接在声音大一点的声道输入端衰减一定音量,   使左右声道音量平衡就可以了。

网友F:
是产品板子的话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输入电容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简单的办法加个左右平衡电位器

好的是接音源输入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电位器有磨损,左右声道的阻值不同,更换电位器;
2、负反馈电阻有变值,让放大倍数不一样,找出这个电 ...

这个板子没电位器直接音源输入到功放板,我是纯小白,反馈电阻不知道那一个是,还是接个平衡电位器吧

网友G:
不平衡的原因很多,不能隔山打牛。有音量电位器原因,有电解电容原因,有电阻原因,有继电器原因,有晶体管原因,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