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振荡电路求助

楼主(2023-11-11):
楼主本来想在Altium Designer 中对这个简单的LC振荡电路进行仿真分析,我的想法是当开关1与2连接的时候,电源给电容进行充电,充完电后,2与3进行连接,此时电容放电给电感,电容放完后,电感进行放电,由于有电阻的存在,LC回路中的电压会出现一个震荡并衰减的波型。但是我在AD中不知道怎么进行仿真。原理图已经画出。有没有大佬给点指导意见?

振荡电路原理图

振荡电路原理图

楼主:
电源交流或者直流我都进行了测试,都不能实现仿真

网友A:
真够逗的又,充电是直流电,交流电且1千赫,手再快也不急频率快,如何保证充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交流或者直流我都进行了测试,都不能实现仿真

如果用直流电可能振幅会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直流电可能振幅会很小

我在用A D的时候,无法模拟出来这个开关的通断这个过程,并且在A D 中也无法找到已经储能的电容,所以说,这个仿真做不出来

楼主:
谢谢,已经做出来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做出来啦

虚怀若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