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不同P口扫描led指示灯且有3按键复用io口的控制风扇电路和程序

楼主:
      用stc15w408单片机代换原控制板mcu,修复一台风扇。附面板和控制板图片。本风扇有5键:1档位键,2开关键,3模式键,4摇头键,5定时键。其中档位键循环控制1档~6档,低档通过窜入3uf电容得到。模式键循环控制普通,自然,睡眠模式,通过高中低三档轮流循环运行几个秒获得。定时键循环4档定时停机时间。遥控和按键功能一样,不互锁。附有proteuse画的电路图,代码放在附件内。
      本电路指示灯较多,为了节省io口,led驱动采用5行4列扫描完成,且有3只按键和3只led阳极分时 复用io。

代码

电路图

网友A(2023-11-13):
楼主电路板怎么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板怎么打开?

用那个著名的仿真软件 proteuse 即可打开

网友B:
另外抱歉更正一下,风扇慢档通过双向可控硅和3UF电容并联后,档可控硅导通,电容不工作,为快档,可控硅关断,电容投入,电机为慢档,。要说的是:可控硅和电容并联的地方少连一根线,就是可控硅阳极和两个电感连接处短接,电路简单,容易看出来的,还有一点,原电路是通过电容220v降压整流5.1v稳压管稳压后给单片机供电的,电路图中没画,我直接用的手机充电器给单片机提供的电源。+5v和220V火线连一起,作为公共参考点。

网友C:
使用 proteuse8.9版本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