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TC12C5A60S2中的程序移到STC32G12K128里面会有很多参数截断

楼主(2023-11-12):
最近弄个程序,原来在STC12C5A60S2单片机里面用的很正常,
但是想把它移到STC32G12K128里面,于是开始弄,
把原来STC12C5A60S2的头文件换成STC32G12K128的,
然后也声明了所有GPIO,但是编译出现几十个错误和警告。
修改了很多地方还是不明白原因,请教大神指导,谢谢了!

网友A:
109~364行出的问题,你贴1~37行代码是几个意思?

网友B:
定义类型不匹配会出现截断
bmp1未定义

网友C:
楼主好,您可以去STCAI官方咨询

网友D:
添加强制类型转换后,不再警告......

网友E:
C251编译器对数据类型的对齐比较严格,发现不对齐就警告,强转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添加强制类型转换后,不再警告......

这个强制转换怎么加

楼主:
引用 网友E:
C251编译器对数据类型的对齐比较严格,发现不对齐就警告,强转一下就可以了。

强转的方法是?这个还不会,要学习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强转的方法是?这个还不会,要学习一下

比如将(a-b)结果强制转换为无符号8位送c:
c = (unsigned char)(a-b);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KEILC251软件没设置。按STC32G的说明书设置一下KEILC251问题解决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KEILC251软件没设置。按STC32G的说明书设置一下KEILC251问题解决了

在说明书哪页?
用"截断"来做关键词搜不到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KEILC251软件没设置。按STC32G的说明书设置一下KEILC251问题解决了

哦,我也遇到了同类部题,学习了。

楼主(2024-01-16):
引用 网友F:
在说明书哪页?
用"截断"来做关键词搜不到

英文的提示,你看不到我发的图片上面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