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单片机没有UART通信这个资源,所以UART通信也需要自己模拟这样子吗?

楼主(2023-11-12):
谢谢大家

网友A:
99%的单片机都有这个资源你要用它为什么选个选那1%呢

网友B:
练练手玩玩可以,不是不得以不要指望模拟串口,这样玩相当占用时间资源。不如换MCU,价钱差不多,何必和自己过不去。

网友C:
20年前还有,现在没见过。

网友D:
模拟的单纯发送还行,要是接收就太费CPU时间了,不如换个单片机

网友E:
假如uart口缺乏,可以写c代码模拟uart协议的收发

网友F:
1位起始位(低电平)+8位数据位(低位在前)+1位停止位(高电平) ,1/波特率秒传输一位,空闲高电平。

网友G:
8个脚的SOP8那种封装的单片机, 就有些是没有串口的, 价格很低的, 比如辉芒的单片机

网友H:
模拟串口,学习可以,实用还是换单片机

网友I:
是的,你也可以自己做通信协议

网友J:
我觉得不要花心思研究这些

网友K:
串口不够时我也常用软件模拟串口,90奶奶嗲的MCU速度慢,我只模拟4800以下的波特率,现在的MCU速度快,模拟4路9600的全双工串口,占CPU时间不会太多(20%以内),与MCU原来的4个串口组成8个串口,然后SUB接上位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K:
串口不够时我也常用软件模拟串口,90奶奶嗲的MCU速度慢,我只模拟4800以下的波特率,现在的MCU速度快,模拟 ...

软件模拟串口的波特率与晶振频率、单片机性能有关,定时器中断用自动重装初值模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模拟的单纯发送还行,要是接收就太费CPU时间了,不如换个单片机

串口接收不用死等,P3.0有下降沿中断,中断来了再接收即可。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串口接收不用死等,P3.0有下降沿中断,中断来了再接收即可。

串口速度很慢,就是用中断也是差不多死等!

网友M:
模拟串口速度达不到的,但是可以用把协议定下来

网友N:
你是想法是对的。

网友O:
是的,就只能用IO模拟。有些单片机没有UART,但价格胜在便宜。有个客户,之前有个产品一个月有个五百来K的量(一片便宜一点点总体就能省不少钱了),所以就选这种没有UART的单片机,自己用IO模拟,9600波特率。产品的任务进程不多,所以发送直接是阻塞发送,接收是用中断+定时器来做,2倍采样率,再弄个超级mini的FIFO接收缓冲区。当然现在他已经用IO模拟IIC,因为后级的芯片,他改选用IIC接口的了。没错因为那个IIC接口的芯片更便宜。

网友P:
我玩过312500BPS的,好像可以,但偶尔会失误,不可靠,想用发三码检验二码的方法提高可靠性,后来发现MCU串口内部就是取三电平检验二电平的,何必麻烦,就用内部串口了,如果你的速率不高,应该可以,也可以试验发三码检验二码的方法,看看可靠性是否达到100%。

网友Q:
模拟的话波特率不能太高,9600以下都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