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单片机+MAX7219驱动数码管,点不亮求助

楼主(2023-11-13):
求助大佬帮忙看下哪里有问题,数码管一段都点不亮
驱动代码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elay.h"                  // Device header

/*         Max7219_pinCLK PAout(11)
        Max7219_pinCS PAout(10)
        Max7219_pinDIN PAout(12) 引脚连接*/

void Init_MAX7219(void)        //初始化7219引脚
{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启用 GPIOA 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启用 AFIO(Alternate Function I/O)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启用 SPI1 时钟

        /**************************************初始化 GPIOA 引脚 10、11 和 12**************************************/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引脚 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选择要配置的引脚,这里是 GPIOA 的引脚 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配置引脚的输出速度为 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配置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将配置应用到 GPIOA 引脚上

        // 配置引脚 11 和 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选择要配置的引脚,这里是 GPIOA 的引脚 11 和 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配置引脚的输出速度为 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 配置引脚为复用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将配置应用到 GPIOA 引脚上

        /********************************************初始化 SPI1 结构体********************************************/
        SPI_InitTypeDef SPI1_InitStructure;

        // 配置 SPI1 工作模式
        SPI1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配置为全双工模式
        SPI1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64; // 配置波特率分频,这里选择 64 分频
        SPI1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配置数据大小为 8 位
        SPI1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配置为主设备
        SPI1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配置数据传输的位顺序,这里是高位在先
        SPI1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 配置时钟极性为高电平时钟
        SPI1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 配置时钟相位为第二个边沿
        SPI1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Hard;                                                   // 配置 NSS 信号为硬件控制
        SPI1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配置 CRC 多项式,这里选择 7
        SPI_I2S_DeInit(SPI1);                                                                                                   // 将 SPI1 外设寄存器恢复默认值
        SPI_Init(SPI1, &SPI1_InitStructure);                                                                   // 根据上述配置初始化 SPI1
        SPI_Cmd(SPI1, ENABLE);                                                                                           // 使能 SPI1

}

//-------------------------------------------
//功能:向MAX7219写入数据
//入口参数:address、dat
//出口参数:无
//说明:
void Write_Max7219(u8 address,u8 dat)
{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10);
        SPI_I2S_SendData(SPI1, address);  //写入地址,即数码管编号
        Delay_us(10);
        SPI_I2S_SendData(SPI1, dat);            //写入数据,即数码管显示数字
    Delay_us(1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0);
}

void MAX7219_test(void)
{
        Write_Max7219(0x09, 0xff);       //译码方式:BCD码
        Write_Max7219(0x0a, 0x05);       //亮度
        Write_Max7219(0x0b, 0x07);       //扫描界限;8个数码管显示
        Write_Max7219(0x0c, 0x01);       //掉电模式:0,普通模式:1
        Write_Max7219(0x0f, 0x00);       //显示测试:1;测试结束,正常显示:0
}

主程序中调用
        Write_Max7219(0x01, 0x00);
                Delay_ms(100);
        Write_Max7219(0x02, 0x01);
                Delay_ms(100);
        Write_Max7219(0x03, 0x01);
                Delay_ms(100);
一个管都不显示。。。

网友A:
这种东西不亮 多半是硬件问题。

不过你的 程序里面 很奇怪的 , 用的都是 默认 AF 脚 , 而且还启动了 AF ,
你确认 PA11 / PA12  用 USB AF 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不亮 多半是硬件问题。

不过你的 程序里面 很奇怪的 , 用的都是 默认 AF 脚 , 而且还启动了 A ...

主要是proteus仿真也不亮。。我刚学 初始化代码都抄的别人的 所以不知道是哪里错了

网友B:
不急,先不管单片机。
研究一下,数码管在什么状态下明、暗。
如何组合输入引脚才能显“1”、“2”……。
明白以上之后,再检查程序,就通了。

网友A:
这个程序至少  第  29行, 43 行 都是严重错误:
29行 看上去 你是想把 A11/A12 当输出口, 那么 不能启动 AF_ 功能。
当然建议你不要用这个两个口, 新的片子里面有可编程USB使能上拉啥的,能不用尽量不用。
43行 你既然想用 A10 而不是 A4 作为 NSS, 那么只能定义为  soft NSS .
其他地方可能还有错误。

网友C:
用51先仿真,把原理搞清楚再移植到STM32上,51不用进行端口设置,STM32要进行端口设置

网友D:
    第15行代码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 启用 SPI1 时钟
这里时钟使能的是sp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