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C-0168 STC8A8K64D4单片机 第4讲 开关信号控制对应继电器输出点动方法3

楼主:
*********************************************************************/
/*************  功能说明    **************
开关信号控制对应继电器输出点动方法3

使用 if....if....语句实现继电器输入控制输出(一对一 一对多)
******************************************/

#include "STC8A8K64D4.h"   //包含此头文件后,里面声明的寄存器不需要再手动输入,避免重复定义
#include "intrins.h"       //一般程序中需要使用到空指令_nop_();字符循环移位指令_crol_等时使用。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本地常量声明        **************/
/*************        光耦隔离输入口        **************/
sbit IN1= P5^5;//光耦隔离输入口1
sbit IN2= P4^0;//光耦隔离输入口2
sbit IN3= P6^4;//光耦隔离输入口3
sbit IN4= P6^5;//光耦隔离输入口4
sbit IN5= P6^6;//光耦隔离输入口5
sbit IN6= P6^7;//光耦隔离输入口6
sbit IN7= P3^2;//光耦隔离输入口7
sbit IN8= P3^3;//光耦隔离输入口8
sbit IN9= P3^4;//光耦隔离输入口9
sbit IN10= P3^5;//光耦隔离输入口10

/*************        光耦隔离继电器输出口        **************/
sbit OUT1= P4^3;//继电器输出口1
sbit OUT2= P2^7;//继电器输出口2
sbit OUT3= P2^6;//继电器输出口3
sbit OUT4= P2^5;//继电器输出口4
sbit OUT5= P2^4;//继电器输出口5
sbit OUT6= P2^3;//继电器输出口6
sbit OUT7= P2^2;//继电器输出口7
sbit OUT8= P2^1;//继电器输出口8
sbit OUT9= P4^2;//继电器输出口9
sbit OUT10= P2^0;//继电器输出口10

sbit RUN= P4^4;//运行状态指示灯
sbit FMQ= P0^7;//蜂鸣器控制脚

/*******************标志位设定*********************/

bit IN_bz1=0; //输入标志位
bit IN_bz2=0; //输入标志位
bit IN_bz3=0; //输入标志位
bit IN_bz4=0; //输入标志位
bit IN_bz5=0; //输入标志位
bit IN_bz6=0; //输入标志位
bit IN_bz7=0; //输入标志位
bit IN_bz8=0; //输入标志位
bit IN_bz9=0; //输入标志位
bit IN_bz10=0;//输入标志位
//========================================================================
// 函数声明
void Delay10ms();                //延时函数@11.0592MHz
//========================================================================
/************************ 10ms消抖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0ms()                //延时函数@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44;
j = 157;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函数: void main(void)
// 描述: 主函数。
// 参数: none.
// 返回: none.
//========================================================================
void main()//主函数
{
P0M1 = 0x00;   P0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x00;   P1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x00;   P2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x00;   P3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x00;   P4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x00;   P5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x00;   P6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x00;   P7M0 = 0x00;   //设置为准双向口
RUN=0;        //运行指示灯亮
while (1)//主函数执行循环扫描
{

if((IN1==0)&&(IN_bz1==0)){Delay10ms();if(IN1==0){OUT1=0;IN_bz1=1;}}// 如果IN1有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1等于0,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1是否有信号,如果有OUT1继电器吸合IN_bz1标志位置1
if((IN1==1)&&(IN_bz1==1)){Delay10ms();if(IN1==1){OUT1=1;IN_bz1=0;}}// 如果IN1无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1等于1,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1是否有信号,如果无OUT1继电器断开IN_bz1标志位置0

if((IN2==0)&&(IN_bz2==0)){Delay10ms();if(IN2==0){OUT2=0;IN_bz2=1;}}// 如果IN2有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2等于0,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2是否有信号,如果有OUT2继电器吸合IN_bz2标志位置1
if((IN2==1)&&(IN_bz2==1)){Delay10ms();if(IN2==1){OUT2=1;IN_bz2=0;}}// 如果IN2无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2等于1,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2是否有信号,如果无OUT2继电器断开IN_bz2标志位置0

if((IN3==0)&&(IN_bz3==0)){Delay10ms();if(IN3==0){OUT3=0;IN_bz3=1;}}// 如果IN3有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3等于0,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3是否有信号,如果有OUT3继电器吸合IN_bz3标志位置1
if((IN3==1)&&(IN_bz3==1)){Delay10ms();if(IN3==1){OUT3=1;IN_bz3=0;}}// 如果IN3无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3等于1,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3是否有信号,如果无OUT3继电器断开IN_bz3标志位置0

if((IN4==0)&&(IN_bz4==0)){Delay10ms();if(IN4==0){OUT4=0;IN_bz4=1;}}// 如果IN4有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4等于0,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4是否有信号,如果有OUT4继电器吸合IN_bz4标志位置1
if((IN4==1)&&(IN_bz4==1)){Delay10ms();if(IN4==1){OUT4=1;IN_bz4=0;}}// 如果IN4无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4等于1,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4是否有信号,如果无OUT4继电器断开IN_bz4标志位置0

if((IN5==0)&&(IN_bz5==0)){Delay10ms();if(IN5==0){OUT5=0;IN_bz5=1;}}// 如果IN5有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5等于0,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5是否有信号,如果有OUT5继电器吸合IN_bz5标志位置1
if((IN5==1)&&(IN_bz5==1)){Delay10ms();if(IN5==1){OUT5=1;IN_bz5=0;}}// 如果IN5无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5等于1,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5是否有信号,如果无OUT5继电器断开IN_bz5标志位置0

if((IN6==0)&&(IN_bz6==0)){Delay10ms();if(IN6==0){OUT1=0;OUT6=0;IN_bz6=1;}}// 如果IN6有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6等于0,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6是否有信号,如果有OUT6继电器吸合IN_bz6标志位置1
if((IN6==1)&&(IN_bz6==1)){Delay10ms();if(IN6==1){OUT1=1;OUT6=1;IN_bz6=0;}}// 如果IN6无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6等于1,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6是否有信号,如果无OUT6继电器断开IN_bz6标志位置0

if((IN7==0)&&(IN_bz7==0)){Delay10ms();if(IN7==0){OUT1=0;OUT2=0;OUT7=0;IN_bz7=1;}}// 如果IN7有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7等于0,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7是否有信号,如果有OUT7继电器吸合IN_bz7标志位置1
if((IN7==1)&&(IN_bz7==1)){Delay10ms();if(IN7==1){OUT1=1;OUT2=1;OUT7=1;IN_bz7=0;}}// 如果IN7无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7等于1,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7是否有信号,如果无OUT7继电器断开IN_bz7标志位置0

if((IN8==0)&&(IN_bz8==0)){Delay10ms();if(IN8==0){OUT8=0;IN_bz8=1;}}// 如果IN8有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8等于0,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8是否有信号,如果有OUT8继电器吸合IN_bz8标志位置1
if((IN8==1)&&(IN_bz8==1)){Delay10ms();if(IN8==1){OUT8=1;IN_bz8=0;}}// 如果IN8无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8等于1,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8是否有信号,如果无OUT8继电器断开IN_bz8标志位置0

if((IN9==0)&&(IN_bz9==0)){Delay10ms();if(IN9==0){OUT9=0;IN_bz9=1;}}// 如果IN9有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9等于0,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9是否有信号,如果有OUT9继电器吸合IN_bz9标志位置1
if((IN9==1)&&(IN_bz9==1)){Delay10ms();if(IN9==1){OUT9=1;IN_bz9=0;}}// 如果IN9无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9等于1,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9是否有信号,如果无OUT9继电器断开IN_bz9标志位置0

if((IN10==0)&&(IN_bz10==0)){Delay10ms();if(IN10==0){OUT10=0;IN_bz10=1;}}// 如果IN10有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10等于0,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10是否有信号,如果有OUT10继电器吸合IN_bz10标志位置1
if((IN10==1)&&(IN_bz10==1)){Delay10ms();if(IN10==1){OUT10=1;IN_bz10=0;}}// 如果IN10无信号输入和标志位IN_bz10等于1,等待10毫秒再次判断IN10是否有信号,如果无OUT10继电器断开IN_bz10标志位置0

}
}
/********************************************************************
                                                结束
*********************************************************************/

第4讲 开关信号控制对应继电器输出点动方法3.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