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通过RS485连传感器通信不上

楼主(2023-11-13):
通过usb转RS485单独调试单片机和传感器,都可以正常运行。但是单片机直接连传感器没有反馈。
在传感器和单片机中间并联usb转485观测,发现两者都只对电脑发出的数据有反馈。单片机对传感器发出信号没反应,传感器对单片机信号也没反应

网友A:
485不能直连单片机uart口,需要用uart转485芯片才行

网友B:
连谁是主机谁是从机都搞不清楚那就没法调试了。

网友C:
检查电缆连接:确保电缆连接正确,没有松动或损坏。如果您使用的是多个传感器,请确保每个传感器的电缆连接正确。  检查电源:确保传感器和单片机都有足够的电源。如果您使用的是多个传感器,请确保每个传感器都有足够的电源。  检查电路:检查电路是否正确连接。如果您使用的是多个传感器,请确保每个传感器的电路都正确连接。  检查代码:检查代码是否正确。如果您使用的是多个传感器,请确保每个传感器的代码都正确。

网友C:
根据电阻的精度等级定义,1%的精度等级意味着电阻的实际阻值可能会在标称值的±1%范围内波动.因此,如果公司使用的0Ω电阻的标称值为0Ω,那么0.09Ω的阻值超出了1%的范围。但是,如果公司使用的0Ω电阻的标称值为0.01Ω,那么0.09Ω的阻值仍然在1%的范围内。请注意,0Ω电阻的实际阻值通常在50mΩ左右,具体取决于电阻的封装形式和精度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不能直连单片机uart口,需要用uart转485芯片才行

是的,用了3485芯片转换了串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连谁是主机谁是从机都搞不清楚那就没法调试了。

正确,当单片机发出与电脑调试时一样的数据包,看看传感器有没有回应就清楚了。

网友E:
再仔细阅读所用器件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确,当单片机发出与电脑调试时一样的数据包,看看传感器有没有回应就清楚了。

问题就在此,单片机发出的数据与电脑调试一模一样,但是传感器只对电脑发出的指令有反馈

楼主:
现在在程序里把单片机接收的延时给删了,传感器发的数据单片机也能收到,但是单片机发的数据传感器依旧没反应

网友D:
引用 楼主:
现在在程序里把单片机接收的延时给删了,传感器发的数据单片机也能收到,但是单片机发的数据传感器依旧没反 ...

我不信,你抓波形放过来讨论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在程序里把单片机接收的延时给删了,传感器发的数据单片机也能收到,但是单片机发的数据传感器依旧没反 ...

貌似传感器是从机?电脑或者单片机是主机?单片机是主机,传感器是从机的时候,电脑如果是主机,单片机当然收不到单片机的信号。

网友F:
串口助手调试下单片机485端口,再检查下通信报文是否正确。

楼主:
可以了,问题是发送延时导致485总线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