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6焊台标定问题 改为直流供电,怎么标定温度呀?

楼主(2023-11-13):
我把936焊台改为直流供电,怎么标定温度呀?

网友A:
找个温度计,做对比校准。

网友B:
用万用表的温度档标定。

网友C:
某一个宝有成品也不贵

网友D:
标准的936是不能用直流供电的
936大多用的是BT137可控硅控制的,换了直流电,压根就关不断,就没有温度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