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位脉冲计数器设计 求思路

楼主(2023-11-13):
   能对外部的脉冲进行设计,并显示当前的数值。对于按键1,每按一次,来一个脉冲到INT0,计数器加1;对于按键2,每按一次,来一个脉冲到INT1,计数器减1.在显示过程中,能对单片机进行手动复位。试试用51单片机能用两个LED数码管显示进行动态显示,并计数。汇出电路图并编程。目前仅画出了部分电路51的最小电路,其他的没有思路,各位大神提供点思路吧

网友A:
1、设置两个变量,一个用于INT0计数(INC_I0),一个用于INT1计数(DEC_I1)。
2、写下显示程序XS,显示变量X2、X1中的数字。
3、INT0中断时,做INC_I0 + 1,再令 X2 = 0、X1 = INC_I0。高位表示INT0,低位表示按了第几次。
     INT1中断时,做DEC_I1 - 1,再令 X2 = 1、X1 = DEC_I1。高位表示INT1,低位表示按了第几次。
这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