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用四个共阴数码管滚动显示三个数字?

楼主(2023-11-13):
问一下大家,如果用四个共阴数码管显示三个数字,并实现流动显示这三个数字,代码是怎么样的啊,感觉这样不太好实现啊。

网友A:
这样提问是不善问,要提供电路图或硬件电路说明,要知道单片机硬件中代码是依据硬件而写的,给个现有的代码未必能直接套用。

网友B:
先显示百位十位,再显示十位个位。

网友C:
先把固定显示的代码写出来,贴上来

网友D:
1、显示程序DIP_XS单独、正常写。显示时:LED4321分别对应取变XS4、XS3、XS2、X31中的数据。
2、例如你要显示【_123】,就让XS4=“_”、XS3=“1”、XS2=“2”、X31=“3”,剩下的事交给DIP_XS去做。
也就是说,要显示什么内容,只要修改XS4、XS3、XS2、X31中的数据。

3、做一个定时中断0.5秒(假设你打算每0.5秒滚动一个数字)。
4、每次中断,做这样一件事。将显示的字【_123】错一位放入XS4、XS3、XS2、X31中。这样将实际移位了。例左移:XS4=“1”、XS3=“2”、X32=“3”、XS1=“_”或“ ”。
下次中断时,再移一位……,下次中断时,再……
如此:你要滚动显示:ABC DEF GHI ……,只要每次中断后,更新一下XS4、XS3、XS2、X31就可以了。

网友E:
和移位寄存器的原理差不多,怎么流动就看你想要什么效果。

网友F:
四个显示三个数字还不容易?动态扫描

网友G:
你这问得有点绕,你是要这三个数字在数码管上像流水灯一样反复移动吗,这有什么意义,
我猜想你是不是想让3个不同奇存器的数值轮流显示在数码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