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5420芯片输出恒流0-20mA,电路应该怎么连接

楼主(2023-11-14):
本人是个小白,请问使用AD5420输出0-20mA电流必须要连接ADuM1400和AD7500吗,因为我看官方的文档是连接了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话电路好复杂,画PCB的难度又会加大,所以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是不是必须连ADuM1400和AD7500

网友A:
你需要隔离就用ADuM1400,不需要就不用。你需要HART调制解调就用AD5700,不需要就不用。

网友B:
AD5420手册上规定必须那样用吗?再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