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睡眠模式与唤醒模式

楼主(2023-11-14):
       请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佬们,就是九齐单片机,在进入睡眠模式的时候是把定时器都关了,GPIO用不到的也关了,就留下要唤醒那个IO口是吗?唤醒之后,定时器重新开启,IO口也全部重新初始化。大概流程是不是这样子啊?求解,谢谢。

网友A:
是的,把配置关掉,然后唤醒在打开

网友B:
是的,虽然没用过九齐的单片机,一般的低功耗都是这样,部分功能唤醒后需从新初始化。

网友C:
不一定,如何作业是依据你的目的来做了。

网友D:
看你用什么唤醒  是电平变化唤醒 还是看门狗唤醒    九齐直接拿例程走一遍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