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的运输锁定功能指的是什么

楼主(2023-11-15):
谢谢大家

网友A:
显然是二杆子的错误翻译,贴出上下文,大家帮你猜。

网友B:
带电池的产品,通过一些操作,所有的按键都会无效,运输过程就不会误触发

网友C:
运输锁定功能一般是指带电池产品,大部分带触摸功能,或微动开关,在运输过程中因为碰撞,外力导致误开机,这种可以用机械开关,或者程序锁机。

网友D:
你拿出原文档,大家看一下,是不是机器翻译的。还是电路设计的在运输中锁止状态,只能到目的地后,进行激活。象手机一样。中途非法搞到手也不让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