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问题,你可以先屏蔽调制电路(U1C的另外一个脚直接VCC或者短路2个输入端)看看。
U1C 一个引脚接 VCC
U1C 一个引脚接 VCC,改变 R4 的值,结果一样
U1C 一个引脚接 VCC,改变 C2 的值,结果一样
U1C 两个引脚接短接,都显示20.2M
引用 网友B:
U1C 一个引脚接 VCC,改变 R4 ,c2的值,结果一样,2个引脚短接也一样,但是搭接的实际电路是可以调出38K,只 ...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示波器设置不对?既然实际电路可以输出38KHz,那么载波部分应该没有问题,不能调制应该是低频振荡 ...
是不是我搭的电路有毛病
这是它运行时的波形
这个图的后半部分是看论坛里以前别人搭接的,后面的频率就低一些,但是如果改电阻电容的参数也不行
这个是这个电路的波形
引用 网友B:
又重新搭接试了一下,
上面第一个图上传错,这个图才对
引用 网友B:
后面发的2个图中,第一图上传错了,是这个图才对
引用 网友C:
仿真软件问题,包括用2片555仿真也是不行的.
引用 网友B:
是的,试了,2个555 不能同时进行,但是这个74HC00 只用2组也不行,能振荡,但是调不了频率,不知道是不 ...
引用 网友A:
后面这个图载波部分是不能正常工作的,与非门不适合这个接法,第一个图是正常的。要用第二个图,需要将74 ...
引用 网友C:
我看你们折腾,也看到之前那个问测量光耦电流不同的帖子到现在题主都不敢出来说话.
引用 网友B:
你前面发的图我照着试了,哪样子做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我没有做出来哪2两个振荡器并把它们合在一起,容 ...
引用 网友D:
把74HC00换成4069没问题
引用 网友E:
仿真是可以的, 如下, 你要设置: 仿真==>混合模式仿真设置==>(第二个)使用真实管脚模型. 调节电阻由60%到 ...
引用 网友B:
照着你的参数去设置仍然不行,下zai你的图去跑就行,经反复查对,破了案,有两个问题,1个是设置混合模式 ...
引用 网友B:
目的就是用简单的方法做一个能产生一个38K和对38K调制的电路,觉得74HC00很适合这个想法,但实际做起来道 ...
引用 网友F:
两个震荡器调制,但是很少见!既然失败用三极管做调制试试!
引用 网友A:
发射距离近是由于R7取值过大!发射管最大电流仅仅4ma左右!提高发射距离通常采用脉冲大电流驱动红外发射 ...
引用 网友B:
弄38K就是想用脉冲的方式来驱动发軃管,找不到石头摸,只能自己瞎摸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问题,就是R6取值太小,加重了U1D的负载,改为2K左右吧,现在的三极管(8050)的放大倍数一般都在1 ...
引用 网友G:
这么一堆东西还不如用一片单片机省事,还不用每个单独调试,频率稳稳的。

网友B(2023-11-18):
引用 网友H:
这是一个实际电路中应用CD4069六反相器的无源蜂鸣器驱动器,约1秒间隔,2KHz。与你构想的红外发射驱动器 ...

好的,我会mai几个4069来试试,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那么,我再举个符合理论的荔枝,看下图把R1短路这是符合理论的,因为不存在电流关系,只是电压的传输,那么 ...

R1是输入保护电阻,没有虽然也可以正常工作,但还是建议保留!通常R1的取值是2倍R2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也不shu练,搞的效果不理想,IO口也不够,只好出此下策

单片机有现成的芯片可用。SOP8封装的,确实比较实用。我用定制的单片机(大概1元/P)设计了几款红外线遥控系统确实简单实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有现成的芯片可用。SOP8封装的,确实比较实用。我用定制的单片机(大概1元/P)设计了几款红外线遥 ...

我不做𨓮控,只想做一个反射的,距离能有30-50cm就行,大佬说的这个芯片需要写程序吗,是不是可以直接拿来用?能推荐一下这个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1是输入保护电阻,没有虽然也可以正常工作,但还是建议保留!通常R1的取值是2倍R2

如果后续决定用此电路,会按照你的建议加上去这个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做𨓮控,只想做一个反射的,距离能有30-50cm就行,大佬说的这个芯片需要写程序吗,是不是可以 ...

直接使用,不过定制时卖家会询问你的具体要求

网友I:
用555不行吗?

网友J:
555仿真也是可以的,芯片选择的问题.

网友K:
可以,但是楼主不想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