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7208和4151连接遇见一个有意思的电路现象

楼主(2023-11-15):
电路用了电源芯片sy7208和数字电位器mcp4151代替R2调节输出电压。电路设计之前也用过输出也一直没问题,现在要更新设计就直接把这块搬了过去,测试的时候输出功率一直不稳定,按照sy7208的数据手册看了可以稳定输出2a,设计输出200ma应该都没问题的,可实际我这设计测试输出20mA还凑合,大了电压被拉下来,小了电压就高了,挂了示波器看了看和数据手册的输出,输出波形和数据手册差不多,以为是滤波电容没滤干净也就没在意排查其他问题去了,排了一圈之前怀疑的4151也没问题,只要把4151换成固定阻值的就没问题,或者将4151通过杜邦线重新串进去都可以元件都换过,脑子顿时炸了,想着以前的的板子还在就挂上示波器看了看,输出,电感后居然都是平的,居然和数据手册一点也不一样,感觉就是器件7208的某斜特性不行,然后想联系芯片的技术支持,人家根本不理我,没办法只能自己看看手册,突然发现他们俩工作频率都是1MHz的,就想会不是他们频率一致会相互影响我在反馈脚并一个电容破坏这1MHz会不会好,就直接找了个小的50pf的小电容,之前也并过电容不过都是在二极管后面加的对地电容没有效果,这次效果没想到会很理想,效果不错能够达到设计效果,然后就算了一个电容值换了上去完全达到设计初想,虽然达到效果了但是我现在有了疑问,第一,为什么之前的设计没有问题,新设计的会有这种问题都是按照手册来的而且原来的设计波形和手册都不一致都可以,现在一致了却不行了,第二,两个芯片是因为1MHz同频的影响吗,有大佬给解释一下吗,让我这个菜鸟膜拜一下。第三,是否可以通过调整PCB走线可以解决这种现象?

网友A:
我对开关电源不熟悉,我知道有一点需要注意一下,电子电位器通过的信号大小不能超过它的电源电压。例如电子电位器工作电压是5V,那么它通过的信号电压幅度不能超过这个电压,我的电路信号幅度是正负10V多,我选的就是正负15V工作电压的电子电位器。

网友B:
感觉就是电子电位器的问题,不适合在这么高的电压信号下工作吧。

楼主:
sy7208会把多余的电压吸收了加在4151上的电压只有0.6v左右,供电用的3.3v根据4151的手册在本身上的电压不超过3.6v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