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楼主(2023-11-15):
#ifndef _lcd1602_h_
#define _lcd1602_h_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nt_time;
uchar second;
uchar minute;
uchar hour;
uchar code date[]="        H.I.T. CHINA        ";
uchar code time[]=" TIME  23;59;55";
uchar second=55,minute=59,hour=23;
void clock_init()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16;i++)
        {
                write_data(date[ i]);
        }
        write_com(0x80+0x40);
        for(j=0;j<16;j++)
        {
                write_data(time{j});
                 }
        }
void clock_write(unit s,unit m,unit h)
{
        write_sfm(0x47,h);
        write_sfm(0x4a,m);
        write_sfm(0x4d,s);
}
void main()
{
        init1602();
        clock_init();
        TMOD=0x01;
        EA=1;
        ETO=1;
        THO=(65536-46483)/256;
        TLO=(65536-46483)%256;
        TRO=1;
        int_time=0;
        second=55;
        minute=59;
        hour=23;
        while(1)
        {
                clock_write(second,minute,hour);
                }
        }
void TO_intereserve(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int_time++;
                if(int_time==20)
                {
                        int_time=0;
                        second++;
                }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
                }
                if (minute==60)
                {
                        minute=0;
                        hour ++;
                }
                if(hour==24)
                {
                        hour=0;
                }
                THO=(65536-46083)/256;
                TLO=(65536-46083)%256;
         }
        #endif
编译如下
compiling lcd1602.c...
lcd1602.c(10): error C247: non-address/-constant initializer
lcd1602.c - 1 Error(s), 0 Warning(s).
求大佬帮忙看一看

网友A:
把inint1602();改成 init 1602();试试呢

网友B:
先将编辑器语句行号勾选起来,即每句首显示第几行。
这样好说。

网友C:
ETO=0;
THO=(65536-46483)/256;
TLO=(65536-46483)%256;
TRO=1;
是0不是O,ET0,TH0,TL0  TR0 试试

网友D:
c语言数组不是c++的字符串。不能用第10行11行的赋值方法。

网友E:
#define 是宏定义 不用加分号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D:
引用 网友E:
#define 是宏定义 不用加分号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虽然你说得对,但是按你的说法第6行就错了,但是报错是第11行,不觉得很奇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