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译出错问题

楼主(2023-11-15):
兄弟们,请问这个是什么意思,网上没找到解决办法,来这里求助

网友A:
应该是路径名你少写了个反斜杠。比如User\你写成了User

网友B:
找不到文件,include路径有问题,

网友C:
按提示找文件是否存在,路径有没有错误。

网友D:
在电脑里搜索这几个.c的文件,看看文件所在位置和你编译的地址有没有出入

网友E:
看下芯片容量是否定义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