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程序 单片机pwm+LED

楼主(2023-11-15):
c51使用定时器产生PIM波控制LD灯的亮度频率50Hz占空比可调,调节范围为01-99% 串口输入需要调节的占空比,设置成功,返回Set is ok
帮助一下代码编写

网友A:
【频率50Hz】折成时间 = 20ms。
【调节范围为01-99%】也即要将20ms分成100份,取其中的1-99份。
所以:
定时器中断时间为:20ms/100 =200us。
中断服务程序这样写:(设LED接在P1.0上)
1、给出一个周期变量T100(初始=0,用于计数20mS周期,计数值 0-100)。定义一个脉宽调制计时变量TLEDH(计数 LED=1 [高电平]的时间,计数范围0-99,输入你希望的值N,例N=39表示39%)
2、每次中断 T100 +1 ,当T100 = 100 时,让T100 = 0,重新计数,完成20ms周期计数。
     判定:当T100 = 0 时,让 P1.0 = 1,PWM输出1;
               当 T100 = TLEDH 时 ;让P1.0 = 0,PWM输出0。
其它,什么也不做。
这样你只要改变TLEDH的值1-99,就达成你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