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这个单片机定时器,有输入么?代码如下 STC8G1K08A

楼主(2023-11-16):
#include        "STC8.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tt;   //80 点计算,为1个周期 20ms,,,,  0.25mS X 80  =20ms;即是每点 0.25MS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dg,df;
u8 a;b;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if(df<11) //软启信号对,df==11退出软启动。
                                   {
                                   dg=0-df;

                                          if(tt==79)
                                        df++;

                                        if(dg<=1)
                                        dg=0;
                                                 }
        /////////////////////////////
        if(tt==1||tt==3||tt==4||tt==35||tt==36||tt==38)
        {        P33=0;
                                    //         P54=1;
                 P55=1;
     }
         a=6+dg;
         b=33-dg;
        if(tt>=a&&tt<=b)
                 {        P33=0;
                                    //         P54=1;
                         P55=1;

        }
                        if(tt==41||tt==43||tt==44||tt==75||tt==76||tt==78)
        {        P33=1;
                                    //         P54=1;
                  P55= 0;
     }
         a=46+dg;
         b=73-dg;

                 if(tt>=a&&tt<=b)
                 {        P33=1;
                                    //         P54=1;
                         P55=0;

        }
                tt++;
                           if(tt==80) //一个周期完成
                     tt=0;

}

void Timer0_Init(void)                //250微秒@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main(void)
{           P3M0 |= 0x09; P3M1 &= ~0x09;         //p3.3  p3.0 推挽输出
                 //      P3M0 = 0x00; P3M1 = 0x00;  //  准双向口

           //   P5M0 &= ~0x30; P5M1 &= ~0x30;  //P54, P55,   准双向口

        //  p3.1 准双向口,用于过流  p3.3  p3.0

            //  P5M0 |= 0x30; P5M1 &= ~0x30;   //P54, P55,         推挽输出
                     P5M0 = (P5M0 & ~0x10) | 0x20; P5M1 &= ~0x30;  // P55推挽输出,P54准双向口
                        dg=0;
                        df=0;
                        P31=0;
                          P30=0;
                        P33=0;
                          P55=0;
                         tt=0;
         Timer0_Init();                //1 毫秒秒@24.000MHz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 (1)
  {                 ;
          if( P54==1)    //过流关闭中断。
  {    EA = 0;           //        关定时。
                           ET0 = 0;
                   P33=0;
                      P55=0;
                         tt=0;
                            dg=0;
                        df=0;
                            P54=0;
                                Timer0_Init();                //1 毫秒秒@24.000MHz
                                  EA = 1;
  }

}
  }

网友A:
看CPU手册,关注定时器部分。
定时器的输入是clk,找找它的来源。

网友B:
楼主说清楚点,是要定时器对外计数么?

楼主:
16位定时器,自动重装,100微秒 就中断 。计数到,就P33 变化1下。

网友C:
如果这就是全部代码
这程序没有输入

楼主:
P33 不会变化
就是低电平,为什么。
难道没有开始计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P33 不会变化
就是低电平,为什么。
难道没有开始计数???????????

你如何测量的?
按你的代码
P33会产生42ns的高电平
然后大部分时间是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如何测量的?
按你的代码
P33会产生42ns的高电平

万用表测,   所有发现是低电平。

楼主:
#include        "STC8.H"
#define T50HZ    (24000000L / 12 / 2 / 50/100)  //24M主频,100点一个周期。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400点计算,为1个周期 20ms,,,,   200usX100 =20ms;即是每点0.2MS
  u8 dg,df;
   u8 a,b;
unsigned int value;
unsigned int tt;
void PCA_Isr() interrupt 7
{           CCF2 = 0;
       CCAP2L = value;
       CCAP2H = value >> 8;
       value += T50HZ;

                           //                  P54=!P54; //测试50x100 =5KHZ

                                     if(df<11) //软启信号对,df==11退出软启动。
                                   {
                                   dg=10-df;

                                          if(tt==99)
                                        df++;

                                        if(dg<1||dg>20)
                                        dg=0;
                                                 }

                ////////// ////正半波开始

if(tt==1||tt==2||tt==6||tt==7||tt==42||tt==43||tt==47||tt==48)
             {              P33=0;
                                    //         P54=1;
                                                P55=1;
                                  }
                                         a= 40-dg ;
                                        b= 9+dg        ;
                                    if(tt<=a&&tt>b)
                          {   P33=0;
                            //         P54=1;
                                         P55=1;
                      }          ////////////////          正半波完成

                                ////////// ////负半波开始
                         if(tt==51||tt==52||tt==56||tt==57||tt==92||tt==93||tt==97||tt==98)
             {            P33=1;
                                    P55=0;//        P54=1;
                                  }
                                   a=80-dg ;
                                        b=59+dg;
                              if(tt<=a&&tt>b)
                          {   P33=1;
                                    P55=0; //        P54=0;
                      }

                 //////////////////////////////////////  负半周完成

                                P33=0;
                                    P55=0;// P54=0;

                  //////////////////////////////////////

                          tt++;
                   if(tt==100) //一个周期完成
                     tt=0;

}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     P5M0 |= 0x20; P5M1 &= ~0x20;  //P55推挽输出

        //    P5M0 &= ~0x10; P5M1 |= 0x10; //P54 高阻输入
        //                  P3M0 |= 0x08; P3M1 &= ~0x08;          //p3.3   推挽输出
        df=0;
        tt=0;
        dg=0;
    CCON = 0x00;
    CMOD = 0x00;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12

   // CCAPM0 = 0x49;                              //PCA模块0为16位定时器模式
   CCAPM2 = 0x49;                              //PCA模块2为16位定时器模式
  //  CCAPM2 = 0x49;                              //PCA模块2为16位定时器模式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value = T50HZ;
    CCAP2L = value;
    CCAP2H = value >> 8;
    value += T50HZ;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EA = 1;

    while (1)
        { /*     if(P54==1)  //过流
              { CR = 0;            //停PCA计时器
           EA = 0;
                    P33=0;
                                 P55=0;
                                P33=0;
                                 P55=0;
                         df=0;
              tt=0;
                dg=0;
                                   value = T50HZ;
    CCAP2L = value;
    CCAP2H = value >> 8;

    value += T50HZ;
    CR = 1;                                     //再次 启动PCA计时器
    EA = 1;
         }          */
        };
}//////////////////////////////////////
PCA,这个没有测试。
最顶上第一个 测试过80个点的,方波, 带减压启动。

楼主(2024-01-10):
#include        "STC8.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u16   tt;   //80 点计算,为1个周期 20ms,,,,  0.25mS X 80  =20ms;即是每点 0.25MS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u8 dg,df;
u8 a;b;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

  if(df<11) //软启信号对,df==11退出软启动。
                                   {
                                   dg=0-df;

                                          if(tt==79)
                                        df++;

                                        if(dg<=1)
                                        dg=0;
                                                 }
  if(tt==0||tt==2||tt==5||tt==34||tt==37||tt==39||tt==40||tt==42||tt==45||tt==74||tt==77||tt==79||tt==80)      {        P33=0;

                 P55=0;
     }   /////////////////////////////
        if(tt==1||tt==3||tt==4||tt==35||tt==36||tt==38)
        {        P33=0;
                                    //         P54=1;
                 P55=1;
     }
         a=6+dg;
         b=33-dg;
        if(tt>=a&&tt<=b)
                 {        P33=0;
                                    //         P54=1;
                         P55=1;

        }
                        if(tt==41||tt==43||tt==44||tt==75||tt==76||tt==78)
        {        P33=1;
                                    //         P54=1;
                  P55= 0;
     }
         a=46+dg;
         b=73-dg;

                 if(tt>=a&&tt<=b)
                 {        P33=1;
                                    //         P54=1;
                         P55=0;

        }
                tt++;
                           if(tt==80) //一个周期完成
                     tt=0;

}

void Timer0_Init(void)                //250微秒@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void main(void)
{           P3M0 |= 0x09; P3M1 &= ~0x09;         //p3.3  p3.0 推挽输出
                 //      P3M0 = 0x00; P3M1 = 0x00;  //  准双向口

           //   P5M0 &= ~0x30; P5M1 &= ~0x30;  //P54, P55,   准双向口

        //  p3.1 准双向口,用于过流  p3.3  p3.0

            //  P5M0 |= 0x30; P5M1 &= ~0x30;   //P54, P55,         推挽输出
                     P5M0 = (P5M0 & ~0x10) | 0x20; P5M1 &= ~0x30;  // P55推挽输出,P54准双向口
                        dg=0;
                        df=0;
                        P31=0;
                          P30=0;
                        P33=0;
                          P55=0;
                         tt=0;
         Timer0_Init();                //1 毫秒秒@24.000MHz

  EA = 1;                //允许全局中断

  while (1)
  {                 ;
          if( P54==1)    //过流关闭中断。
  {    EA = 0;           //        关定时。
                           ET0 = 0;
                   P33=0;
                      P55=0;
                         tt=0;
                            dg=0;
                        df=0;
                            P54=0;
                                Timer0_Init();                //1 毫秒秒@24.000MHz
                                  EA = 1;
  }

}
  }

这个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