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驱动LCD320240屏显示曲线,需要用什么算法?

楼主(2023-11-16):
如何用51单片机驱动320240屏显示曲线

网友A:
1、建立一个XY坐标系:在屏上拟定出X轴、Y轴、0点的位置(可以超出屏外)。例如放在正中。
2、确认出X、Y的单位,并将单位值转换成“点数”。即屏上的一个点,代表多少单位量。
3、将你要显示的曲线写成:Y = F(X)的形式(X = F(Y)也一样)。注意单位要用“点数”。
例如:运行S=Vt,X轴:用5个点表示1秒;Y轴:用3个点表示2米。
4、取屏幕范围内(X,Y可以屏上打点的)的点(X,Y),屏外的就免了,因为看不见。
坐标系放在正中时:XY的范围是±160,±120。
5、剩下的就是在屏上(X,Y)处亮一个点滴,也就是写一个打点函数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