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单片机烧录程序之后显示屏不显示东西?烧录也没有报错

楼主(2023-11-16):
烧录程序之后显示屏不显示东西 烧录也没有报错

网友A:
查程序的逻辑错误

网友B:
烧录是将二进制数据,烧录到芯片的存储器中去。
它必须严格遵从自己职责,将数据准确无误写入存储器中,是故,不作程序逻辑的对错评断。
最多会告知,已烧录的数据与被烧录的数据是不是一样。

网友C:
从两方面进行排查:
第一从软件本身进行排查,检查软件执行情况(可以查看打印信息)。或者使用测试软件,确保正常。
第二从硬件开始检查是否有问题,可以从供电和信号两个方面进行排查。
这两个排查方向不分先后顺序。
有条件可以使用示波器和信号仪工具进行辅助进行检查。

网友D:
烧录没报错,只能说明烧录的通道是通的、烧录的数据容量是芯片所能接收的。至于烧录的内容是不是能让你LCD显示则是另一回事。就好象开车去加油,发动机指定要加98#的,你让加成90#了。油是加进去了,车能不能跑,发动机会不会有问题,加油站的人是不会管的。也管不了。
所以要查一查代码的正确性。。

网友E:
复位一下

网友F:
黑白显示屏,要查下1)Vo 负压调得是否够显示屏规格书的电压,2)初始化代码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