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sp1n28ster芯片可调电源模块(6V),输入电压要求12V以上

楼主(2023-11-16):
有没有大佬教教我,指导一下思路,我不知道咋做,纯小白,十天做不完要挂了

网友A:
很简单:仔细阅读【sp1n28ster芯片】手册,再参考它的应用案例。
读手册两天,参考案例两天,自己动手两天,喝酒庆祝四天。

网友B:
SP1N28STER典型应用

SP1N28STER典型应用
这个电路不难,就是一般的稳压电路,只是可以用电阻来控制电压输出大小。调整R5、R6的比例,可以调整Vout输出的大小,计算公式Vout=(R5/R6 + 1)*Vref,Vref = 0.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