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单片机SIM800C的MQTT实现源码

楼主(2023-11-16):
#include "./sys/sys.h"
#include "./delay/delay.h"
#include "./usart/usart.h"
#include "./LED/led.h"
#include "./LCD/lcd.h"
#include "./KEY/key.h"
#include "./RTC/rtc.h"
//#include "./RTC/bsp_rtc.h"
#include "./BEEP/beep.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malloc.h"
#include "./SDIO/sdio_sdcard.h"
#include "./W25QXX/w25qxx.h"
#include "./src/ff.h"
#include "./exfuns/exfuns.h"
#include "text.h"
#include "piclib.h"
#include "./TOUCH/touch.h"
#include "./USART2/usart2.h"
#include "./USART3/usart3.h"
#include "./MPU6050/mpu6050.h"
#include "sim800c.h"
#include "./gps.h"
#include "./OV7670/ov7670.h"
#include "./NRF24L01/24l01.h"
#include "./TIMER/timer.h"
//#include "./OV7670/sccb.h"
#include "./OV2640/ov2640.h"
#include "MQTTPacket.h"
#include "StackTrace.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T9INPUT/t9input.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 私有变量 ------------------------------------------------------------------*/
FATFS mfs;                                                                                                    /* FatFs文件系统对象 */
FIL mfile;                                                                                                    /* 文件对象 */
FRESULT mf_res;                    /* 文件操作结果 */
char mfpath[] = "0:TEXT";                  /* 保存当前扫描路径 */
BYTE WriteBuffer[100] = "欢迎使用智能终端\r\n";
UINT file_num;

nmea_msg gpsx;                                                                                                    //GPS信息

const u8 *port = (u8 *)"1883";                                                                                                    //端口固定为1883
const u8 *ipaddr = (u8 *)"118.190.146.251";
typedef struct
{
        float temp[3];
        float humi[3];
        float gps[3];
        uint8_t door[4];
        short mpu[6];
}menu_message,*menu_message_;

uint16_t screen_w = 800;                                                                                                    //屏幕宽度
uint16_t screen_h = 480;                                                                                                    //屏幕高度
uint8_t line_w = 3;                                                                                                    //分界线宽
uint8_t menu_num = 4;                                                                                                    //菜单组数
uint8_t cur_menu_item,old_menu_item;                                                                                                    //当前菜单

uint8_t tmp_buf[33];                                                                                                    //NRF缓存

u8 mqtt_msg[200]={0};                                                                                                    //MQTT消息包缓存
u16 len;                                                                                                    //消息包有效长度
u8 gprs_tcp_flag;                                                                                                    //TCP连接标志
u8 mqtt_data_flag;                                                                                                    //MQTT消息类型标志
u8 send_data_flag;                                                                                                    //发布消息标志

u8 temp_data[] = "##################------000000000000";                                //36字节 MQTT消息内容缓存
u8 message_type;                                                                                                    //消息类型,区别TOPIC主题
u8 about_text_size = 24;                                                                                                    //关于字体大小
u8* const Info_Show[13]=
        {
                "温度1","温度2","温度3",
                "湿度1","湿度2","湿度3",
                "GPS经度","GPS纬度",
                "车门信息","陀螺仪状态",
                "服务器IP","蓝牙地址","阈值设置"
        };

menu_message menu_mess;
//_t9_obj * t9in;                                                                                                    //输入法
//私有函数声明
void sim800c_init(void);                                                                                                    //SIM800C初始化

void gprs_send_data(u8 * data,u8 lenth);                                                                                                    //GPRS发送数据
u8 *my_strstr(const u8 *s1,u16 n1,const u8 *s2,u16 n2);                                                //字符串查找
void Start_Gprs_TCP(void);                                                                                                    //GPRS建立TCP连接
void Stop_Gprs_Connect(void);                                                                                                    //关闭GPRS连接
void Gps_Msg_Show(void);                                                                                                    //显示GPS定位信息
void send_model_temp_humi(menu_message * mes,u8 * space,u8 type);        //MQTT发送内容包装

int main(void)
{
        int sys_run_times=0;
        unsigned char valtest=0;
        u8 key,fontok=0;

        u8 *p1,*p2,*p3;
        u8 hbeaterrcnt=0;                                                                                                    //心跳错误计数器,连续5次心跳信号无应答,则重新连接

//        t9in = 0;
        gprs_tcp_flag = 0;
        mqtt_data_flag = 0;
        send_data_flag = 0;
        message_type = 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GENERAL_TIMx_Configuration();                                                                                //通用定时器初始化:1ms中断一次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BEEP_Init();                                                                                                    //蜂鸣器初始化
        W25QXX_Init();                                                                                                    //初始化W25Q128
        tp_dev.init();                                                                                                    //初始化触摸屏
        usart3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3
        my_mem_init(SRAMIN);                                                                                                    //初始化内部内存池
        exfuns_init();                                                                                                    //为fatfs相关变量申请内存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f_mount(fs[1],"1:",1);                                 //挂载FLASH.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tp_dev.touchtype&0X80)==0))//强制校准
        {
                LCD_Clear(WHITE);                                                                                                    //清屏0
                TP_Adjust();                                                                                                    //屏幕校准
                TP_Save_Adjdata();
                LCD_Clear(WHITE);                                                                                                    //清屏
        }
        fontok=font_init();                                                                                                    //检查字库是否OK
        if(fontok||key==KEY1_PRES)                            //需要更新字库
        {
                LCD_Clear(WHITE);                                                                                                    //清屏
                POINT_COLOR=RED;                                                                                                    //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u8 *)"ALIENTEK STM32");
                while(SD_Init())                                                                                                    //检测SD卡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u8 *)"SD Card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60,70,200+60,7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u8 *)"SD Card OK");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u8 *)"Font Updating...");
                key=update_font(20,110,16,(u8 *)"0:");                                //从SD卡更新
                while(key)                                                                                                    //更新失败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u8 *)"Font Update Failed!");
                        delay_ms(200);
                        LCD_Fill(20,110,200+20,110+16,WHITE);
                        delay_ms(200);
                }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u8 *)"Font Update Success!");
                delay_ms(1500);
                LCD_Clear(WHITE);                                                                                                    //清屏
        }

        //RTC_CheckAndConfig(&systmtime);
        RTC_Init();                                                                                                    //RTC初始化
        delay_ms(1000);
        RTC_Get();
        printf("time:%02d-%02d-%02d.%02d:%02d:%02d\r\n",calendar.w_year%100,calendar.w_month,calendar.w_date,calendar.hour,calendar.min,calendar.sec);

        init_gps();

        NRF24L01_Init();
        while(NRF24L01_Check()){;}
        NRF24L01_RX_Mode();

        LCD_Clear(BLACK);
        key = 0;

        piclib_init();                                                                                                    //初始化画图

        //I2C初始化
        i2c_CfgGpio();
  //MPU6050初始化
        MPU6050_Init();

        //检测MPU6050
//        while(!MPU6050ReadID()){;}

        while(sim800c_send_cmd((u8 *)"AT",(u8 *)"OK",100))//检测是否应答AT指令
        {
                Show_Str(40,55,200,16,(u8 *)"未检测到模块!!!",16,0);
                delay_ms(800);
                Show_Str(40,55,200,16,(u8 *)"尝试连接模块...",16,0);
                delay_ms(400);
        }
        printf("SIM800C Check OK\r\n");

        p1=mymalloc(SRAMIN,100);                                                                                                //申请100字节内存

        while(1)
        {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
    {
      printf("NRF24L01:%s\r\n",(char *)tmp_buf);
                        switch(tmp_buf[17])
                        {
                                case '0'://终端1
                                        menu_mess.temp[0] = tmp_buf[19] == '+' ? ((tmp_buf[20] - '0') * 10 + (tmp_buf[21] - '0') * 1 + (tmp_buf[23] - '0') * 0.1 + (tmp_buf[24] - '0') * 0.01) : \
                                                                                                   -((tmp_buf[20] - '0') * 10 + (tmp_buf[21] - '0') * 1 + (tmp_buf[23] - '0') * 0.1 + (tmp_buf[24] - '0') * 0.01);
                                        if(tmp_buf[27] != '#')
                                        menu_mess.humi[0] = (tmp_buf[27] - '0') * 10 + (tmp_buf[28] - '0') * 1;
                                        break;
                                case '1'://终端2
                                        menu_mess.temp[1] = tmp_buf[19] == '+' ? ((tmp_buf[20] - '0') * 10 + (tmp_buf[21] - '0') * 1 + (tmp_buf[23] - '0') * 0.1 + (tmp_buf[24] - '0') * 0.01) : \
                                                                                                   -((tmp_buf[20] - '0') * 10 + (tmp_buf[21] - '0') * 1 + (tmp_buf[23] - '0') * 0.1 + (tmp_buf[24] - '0') * 0.01);
                                        if(tmp_buf[27] != '#')
                                        menu_mess.humi[1] = (tmp_buf[27] - '0') * 10 + (tmp_buf[28] - '0') * 1;
                                        break;
                                case '2'://终端3
                                        menu_mess.temp[2] = tmp_buf[19] == '+' ? ((tmp_buf[20] - '0') * 10 + (tmp_buf[21] - '0') * 1 + (tmp_buf[23] - '0') * 0.1 + (tmp_buf[24] - '0') * 0.01) : \
                                                                                                   -((tmp_buf[20] - '0') * 10 + (tmp_buf[21] - '0') * 1 + (tmp_buf[23] - '0') * 0.1 + (tmp_buf[24] - '0') * 0.01);
                                        if(tmp_buf[27] != '#')
                                        menu_mess.humi[2] = (tmp_buf[27] - '0') * 10 + (tmp_buf[28] - '0') * 1;
                                        break;
                                case '3'://终端4
                                        menu_mess.door[0] = tmp_buf[19] == 0x17 ? 0x11 : 0x10;
                                        break;
                                default :
                                        break;
                        }
    }

                sys_run_times++;
                if(gprs_tcp_flag == 17)
                {
                        //构建MQTT连接
                        switch(mqtt_data_flag)
                        {
                                case 0:
                                        sim800c_send_cmd("AT+CIPSTATUS","OK",500);        //查询连接状态
                                        if(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CONNECT OK"))
                                        {
                                                len=mqtt_connect_message(mqtt_msg,"STM32","admin","public");//id=123456,用户名和密码为空
                                                gprs_send_data((u8 *)mqtt_msg,len);
                                                delay_ms(600);
                                                len=mqtt_subscribe_message(mqtt_msg,"home/temp",1,1);                        //订阅test主题
                                                gprs_send_data((u8 *)mqtt_msg,len);
                                                printf("MQTT Connect and subscribe OK\r\n");
                                        }
                                        mqtt_data_flag = 1;
                                        break;
                                case 1:
                                        if(17 == send_data_flag)
                                        {
                                                MQTTString topicString = MQTTString_initializer;

                                                RTC_Get();
                                                send_model_temp_humi(&menu_mess,(u8 *)temp_data,message_type);

                                                temp_data[24] = calendar.w_year%100/10+'0';
                                                temp_data[25] = calendar.w_year%10+'0';

                                                temp_data[26] = calendar.w_month%100/10+'0';
                                                temp_data[27] = calendar.w_month%10+'0';

                                                temp_data[28] = calendar.w_date%100/10+'0';
                                                temp_data[29] = calendar.w_date%10+'0';

                                                temp_data[30] = calendar.hour%100/10+'0';
                                                temp_data[31] = calendar.hour%10+'0';

                                                temp_data[32] = calendar.min%100/10+'0';
                                                temp_data[33] = calendar.min%10+'0';

                                                temp_data[34] = calendar.sec%100/10+'0';
                                                temp_data[35] = calendar.sec%10+'0';

                                                printf("数据发送中...\r\n");                                                //提示数据发送中
                                                if(0 == message_type)
                                                {
                                                        topicString.cstring = "L180309001/YY0118050001/Temp";                                                                                                //发送的主题
                                                }
                                                else if(1 == message_type)
                                                {
                                                        topicString.cstring = "L180309001/YY0118050001/EGps";
                                                }
                                                else if(2 == message_type)
                                                {
                                                        topicString.cstring = "L180309001/YY0118050001/Gyro";
                                                }
                                                else if(3 == message_type)
                                                {
                                                        topicString.cstring = "L180309001/YY0118050001/Door";
                                                }
                                                else if(4 == message_type)
                                                {
                                                        topicString.cstring = "L180309001/YY0118050001/Point";
                                                }
                                                message_type++;
                                                if(message_type>=5)
                                                        message_type = 0;
                                                len = MQTTSerialize_publish(mqtt_msg, 200, 0, 0, 0, 0, topicString, (u8 *)temp_data, strlen((const char *)temp_data)); /* 2 */
                                                gprs_send_data((u8 *)mqtt_msg,len);
                                                printf("MQTT Send data OK\r\n");
                                                send_data_flag = 0;GPIOB -> ODR ^= GPIO_Pin_5;
                                        }
                                        break;
                        }
                        if(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3_RX_BUF[USART3_RX_STA&0X7FFF]=0;                                                                                                    //添加结束符
                                printf("%s",USART3_RX_BUF);                                                                                                    //发送到串口
                                if(hbeaterrcnt)                                                                                                    //需要检测心跳应答
                                {
                                        if(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SEND OK"))hbeaterrcnt=0;//心跳正常
                                }
                                p2=(u8*)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IPD");
                                if(p2)                                                                                                    //接收到TCP/UDP数据
                                {
                                        p3=(u8*)strstr((const char*)p2,",");
                                        p2=(u8*)strstr((const char*)p2,":");
                                        p2[0]=0;                                                                                                    //加入结束符
                                        sprintf((char*)p1,"收到%s字节",p3+1);                                                                                                    //接收到的字节数
                                        printf("%s\r\n",(char*)p1);
                                }
                                USART3_RX_STA=0;
                        }

                }
                else
                {
                        Start_Gprs_TCP();                                                                                                    //创建TCP连接
                }
                if(17 == (sys_run_times%100))
                {
                        menu_mess.gps[0] = (float)(gpsx.longitude/100000);
                        menu_mess.gps[1] = (float)(gpsx.latitude/100000);
                        menu_mess.gps[2] = (float)(gpsx.speed/1000);

                        send_data_flag = 17;
                        printf("Send flag OK\r\n");
                        hbeaterrcnt++;
                        printf("hbeaterrcnt:%d\r\n",hbeaterrcnt);                                                                                                    //方便调试代码
                }
                else if(27 == (sys_run_times%5000))
                {
                        len = mqtt_ping_message(mqtt_msg);                                                                                                    /* 2 */
                        gprs_send_data((u8 *)mqtt_msg,len);
                        printf("heart Send OK\r\n");
                }
                switch(KEY_Scan(0))
                {
                        case KEY0_PRES:
                                f_close(&mfile);
                                while(1)
                                {
                                        printf("System Stop\r\n");
                                        delay_ms(1000);
                                }
                                break;
                        default:
                                break;
                }

                delay_ms(6);
//                printf("Sys_Time:%d \r\n",sys_run_times);
        }

        while(1)
        {
                printf("Error\r\n");
                delay_ms(500);
        }

}

void Start_Gprs_TCP(void)
{
        //
        u8 *p1,p2[100];
        u8 res=0;
        p1=mymalloc(SRAMIN,100);                                                                                                    //申请50个字节的内存
        sim800c_send_cmd((u8 *)"ATE0",(u8 *)"OK",200);                                                                                //不回显
        USART3_RX_STA=0;
        sim800c_send_cmd("AT+SAPBR=3,1,\"Contype\",\"GPRS\"","OK",200);                //配置承载场景1
        sim800c_send_cmd("AT+SAPBR=3,1,\"APN\",\"CMNET\"","OK",200);
        sim800c_send_cmd("AT+SAPBR=1,1",0,200);                                                                                                    //激活一个GPRS上下文
        delay_ms(5);
        sim800c_send_cmd("AT+CNTPCID=1","OK",200);                                                                                                //设置CNTP使用的CID
        sim800c_send_cmd("AT+CNTP=\"202.120.2.101\",32","OK",200);                                //设置NTP服务器和本地时区(32时区 时间最准确)
        sim800c_send_cmd("AT+CNTP","+CNTP: 1",600);                                                                                                //同步网络时间

        USART3_RX_STA=0;
        if(sim800c_send_cmd("AT+CPIN?","OK",200))res|=1<<0;                                                                //查询SIM卡是否在位
        USART3_RX_STA=0;

        if(0 == res)
        {
                sim800c_send_cmd("AT+CIPCLOSE=1","CLOSE OK",100);                                                                //关闭连接
                sim800c_send_cmd("AT+CIPSHUT","SHUT OK",100);                                                                                //关闭移动场景
                if(sim800c_send_cmd("AT+CGCLASS=\"B\"","OK",1000))                                                        printf("SIM800C Init1 FAIL\r\n");        //设置GPRS移动台类别为B,支持包交换和数据交换
                if(sim800c_send_cmd("AT+CGDCONT=1,\"IP\",\"CMNET\"","OK",1000))        printf("SIM800C Init2 FAIL\r\n");        //设置PDP上下文,互联网接协议,接入点等信息
                if(sim800c_send_cmd("AT+CGATT=1","OK",500))                                                                                        printf("SIM800C Init3 FAIL\r\n");        //附着GPRS业务
                if(sim800c_send_cmd("AT+CIPCSGP=1,\"CMNET\"","OK",500))                                        printf("SIM800C Init4 FAIL\r\n");        //设置为GPRS连接模式
                if(sim800c_send_cmd("AT+CIPHEAD=1","OK",500))                                                                                printf("SIM800C Init5 FAIL\r\n");        //设置接收数据显示IP头(方便判断数据来源)
                printf("SIM800C Start OK\r\n");

                USART3_RX_STA=0;
                sprintf((char*)p2,"AT+CIPSTART=\"%s\",\"%s\",\"%s\"","TCP",ipaddr,port);

                if(0==sim800c_send_cmd(p2,"OK",500))                                                                                                    //发起连接
                {
                        delay_ms(1500);delay_ms(1000);
                        sim800c_send_cmd("AT+CIPSTATUS","OK",500);                                                                                //查询连接状态
                        USART3_RX_STA = 0;
                        if(strstr((const char*)USART3_RX_BUF,"CONNECT OK"))
                        {
                                gprs_tcp_flag = 17;
                                printf("SIM800C TCP Connect OK\r\n");
                        }
                        else
                        {
                                gprs_tcp_flag = 0;
                                printf("SIM800C TCP Connect Fail\r\n");
                        }
                }
        }
        myfree(SRAMIN,p2);
}
void Stop_Gprs_Connect(void)
{
        sim800c_send_cmd("AT+CIPCLOSE=1","CLOSE OK",100);                                                                        //关闭连接
        sim800c_send_cmd("AT+CIPSHUT","SHUT OK",100);                                                                                        //关闭移动场景
}

void send_model_temp_humi(menu_message * mes,u8 * space,u8 type)
{
        long val;
        u8 t;
        //if(strlen(space)<36)return;
        switch(type)
        {
                case 0:                                                                                                    //温湿度+RTC
                        for(t = 0;t < 3;t ++)
                        {
                                val = (int)(mes->temp[t] * 100);
                                if(val<0)
                                {
                                        space[t * 6] = '-';
                                }
                                else
                                {
                                        space[t * 6] = '+';
                                }
                                val = val >= 0 ? val : -val;
                                space[t * 6 + 1] = val % 10000 /1000 + '0';
                                space[t * 6 + 2] = val % 1000 /100 + '0';
                                space[t * 6 + 3] = '.';
                                space[t * 6 + 4] = val % 100 /10 + '0';
                                space[t * 6 + 5] = val % 10 /1 + '0';

                                val = (int)(mes->humi[t]);
                                space[18 + t * 2] = val % 100 / 10 + '0';
                                space[18 + t * 2 + 1] = val % 10 / 1 + '0';
                        }
                        printf("Temp_Data:%s\r\n",(u8 *)space);
                        break;
                case 1:                                                                                                    //GPS+RTC
                        for(t = 0;t < 2;t ++)
                        {
                                val = (long)(mes->gps[t] * 100000);
                                if(val<0)
                                {
                                        space[t * 10] = '-';
                                }
                                else
                                {
                                        space[t * 10] = '+';
                                }
                                val = val >= 0 ? val : -val;
                                space[t * 10 + 1] = val % 100000000 /10000000 + '0';
                                space[t * 10 + 2] = val % 10000000 /1000000 + '0';
                                space[t * 10 + 3] = val % 1000000 /100000 + '0';
                                space[t * 10 + 5] = val % 100000 /10000 + '0';
                                space[t * 10 + 6] = val % 10000 /1000 + '0';
                                space[t * 10 + 7] = val % 1000 /100 + '0';
                                space[t * 10 + 8] = val % 100 /10 + '0';
                                space[t * 10 + 9] = val % 10 /1 + '0';
                                space[t * 10 + 4] = '.';
                        }
                        val = (int)(mes->gps[2] * 10);
                        space[20] = val % 10000 / 1000 + '0';
                        space[21] = val % 1000 / 100 + '0';
                        space[22] = val % 100 / 10 + '0';
                        space[23] = val % 10 / 1 + '0';
                        printf("Gps_Data:%s\r\n",(u8 *)space);
                        break;
                case 2:                                                                                                    //陀螺仪+RTC
                        MPU6050ReadAcc((short *)(mes->mpu));
                        for(t = 0;t < 3;t ++)
                        {
                                space[t * 2] = ((mes -> mpu[t]) >> 8) & 0xFF;
                                space[t * 2 + 1] = (mes -> mpu[t]) & 0xFF;
                        }
                        MPU6050ReadGyro((short *)(mes->mpu));
                        for(t = 0;t < 3;t ++)
                        {
                                space[6 + t * 2] = ((mes -> mpu[t]) >> 8) & 0xFF;
                                space[6 + t * 2 + 1] = (mes -> mpu[t]) & 0xFF;
                        }

                        for(t = 12;t < 24;t ++)
                        {
                                space[t] = '#';
                        }
                        printf("Gyro_Data:%s\r\n",(u8 *)space);
                        break;
                case 3:                                                                                                    //开关门+RTC
                        space[0] = mes->door[0] + '0';
                        for(t = 1;t < 24;t ++)
                        {
                                space[t] = '#';
                        }
                        printf("Door_Data:%s\r\n",(u8 *)space);
                        break;
                case 4:                                                                                                    //点熄火+RTC
                        space[0] = mes->door[1] + '0';
                        for(t = 1;t < 24;t ++)
                        {
                                space[t] = '#';
                        }
                        printf("Point_Data:%s\r\n",(u8 *)space);
                        break;
                default :
                        break;
        }

}

//在str1字符串中找出str2字符串(不包括str2的串结束符,忽略str中的\0)
//返回该位置的指针,如找不到,返回空指针
u8 *my_strstr(const u8 *s1,u16 n1,const u8 *s2,u16 n2)
{
        int n,x=0,y=0;
        if (*s2)
        {
                while(1)
                {
                        if(*s1==*s2)//找到s2第一次出现,两种情况考虑
                        {
                                for (n=0;n<n2;n++)
                                {
                                        if (*(s1+n)==*(s2+n))
                                        {
                                                y++;
                                                if (y>=n2)
                                                //if (!*(s2+n+1))        //s2下一个字符是否为'\0'
                                                {
                                                        return (u8 *)s1;
                                                }
                                                if (x+n>=n1-1)        //防止数组越界
                                                {
                                                        return NULL;
                                                }
                                                if (*(s1+n+1)!=*(s2+n+1))//查找的下一个字符不相等,一个字符相等
                                                {
                                                        break;
                                                }
                                        }
                                        else
                                        {
                                                break;
                                        }
                                }
                        }
                        s1++;
                        x++;
                        if(x>=n1)
                        {
                                break;
                        }
                }
                return NULL;
        }
        else
        {
                return (u8*)s1;
        }
}

void gprs_send_data(u8 *data,u8 lenth)
{
        if(sim800c_send_cmd("AT+CIPSEND",">",500)==0)                //发送数据
        {
                //u3_printf("%s",(u8 *)data);
                my_u3_send((char *)mqtt_msg,lenth);
                delay_ms(10);
                if(sim800c_send_cmd((u8*)0X1A,"SEND OK",5000)==0)
                        printf("GPRS数据发送成功!\r\n");//最长等待10s
        }
        else
                sim800c_send_cmd((u8*)0X1B,0,0);        //ESC,取消发送
}

原理图: 无
仿真: 无
代码: GPRS MQTT

网友A:
厉害领了,stm32也能搞mqtt了啊,是以太网通讯解析字符吗?

网友B:
现在很多Dtu固件的 4G卡 比较方便

网友A:
STM32怎么进行TCP通讯呢老哥

网友C(2024-01-18):
这是AT指令GSM模块里的MQTT,不能做MQTT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