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手机充电,充到百分之六十左右时,就充的很慢了?

楼主(2023-11-16):
手上有个USB母头,顺便做了个充电器,就是用5V,3A开关电源接在USB的1脚(正)和4脚(负)上,2和3脚短路。刚开始还能正充电,充到百分之六十左右时,就充的很慢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从锂电池充电原理来说,充电慢就是没有恒流充电。问题可能在被充电的设备上没采用恒流恒压充电。

网友B:
设:
充电电压 = VC;
电池电压 = VB;
充电环路总电阻 = R。
则充电电流 Ic = (VC - VB)/R

这里VB是变化的。
恒流充电时,充电器的VC会跟随VB的变化,保持Ic 不变。不过,这有个风险,会把电池充爆(VB超压)。
所以,当VB接近满压时,充电器会改变充电策略:
例如:接近满压时改成恒压充电。将VC改成满压值。由于VB乃随时间逐渐上升的,所以充电电流Ic就逐渐变小了。
当然,充电方案可以有多种形式,尤其现在都是CPU控制的。

也就是说,楼主的问题,取决于【充电器所采取的充电方案】。

充电器也有快充、普充。各有利弊,不在此讨论。
一般,用原配充电器,大概率会好一点,毕竟厂家会依据所采用的电池特性,设计专门的充电器。

网友C:
充电器原理中, 充电电流其实不是限制, 只要提高电压,想要多少充电电流,都不难做到。
限制充电的主要是内部压力平衡和温升。
充电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电流可以非常大, 只要内阻的温升能接受, 此时气体生成很少。第二阶段,气体的析出和吸收有个平衡, 电流过大, 内部压力就上来了,所以要限流。有些高速充电器,正向充一会儿, 反向放一会儿,来减少气压变化。你这个处于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气体析出多,吸收少,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解决,只能充慢一点。有少量充电器用 充6成放4成 来维持高速充电。

网友D:
手机用的基本是锂电池
锂电池充电过程几乎是一样的,只是充放速率不同,而时间不同而已,但每个过程的阶段是一样的
都是:
预充电>恒流充电>恒压充电
你说的60%之后基本都是恒压充电,如果没有快充的话,这个时间是比前两个时间还长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释了!

网友E:
手机充电器只接5v电源是不行的,中间两根信号线需要识别信号,早期的用识别电阻,现在快充都是有协议芯片的,不同品牌标准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