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超再生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3-11-16):
如图有没有用过此模块的朋友,他的编码方式是随机的吗,搞了好久也没解析出来,问一下有没有参考的例子

网友A:
照片上看收发两端都没有编解码,就是简单的把数字信号传过去。

网友B:
一对发射和接收模块,没有编码和解码功能

网友C:
这个只是无线模块,按一般433 315(2262 2272)无线的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东西没有编解码,载频是固定的,理论上应该是你在发送端输入什么样的串行数据,在接收端就能输出相同的数据,但是种种原因会使数据出错,需要你自己制定编码解码规则将数据打包传送。

网友E:
如果想简单弄,用aduino,它的Switch库,可以直接解码大多数的遥控器。

网友F:
可以使用慢速的串口协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