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震荡电路

楼主:
它,既非电抗,亦无负阻,但也能主震,
这东东是啥,就是小电珠,白炽灯是也。

网友A(2023-11-16):
环形震荡器于今绝非新鲜事物,但只用一个电容带动的,竟找不到资料,以灯泡替代电容的更不会有,毕竟这样做没有实用价值。

网友B:
探索可以,但电路的设计应该是为了实用,这个电路没有实用价值。灯泡的价格远远高于电容的价格,况且还搭上2只!再加2只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探索可以,但电路的设计应该是为了实用,这个电路没有实用价值。灯泡的价格远远高于电容的价格,况且还搭上 ...

运放应用时,往往是造成闭环的,这个「反馈环」,其实就是个 电桥,
多谐震荡器,反相端的地脚配置是电容,运放关断瞬间,同相端电位立即归零,而反相端电位则 来不及回零,从而驱使运放跳转,
二极管可以省掉,与运放共用电源,对于单级电路尤其适用,因为,灯泡串二极管只有分压作用,没有「记忆」功能,驱使运放跳转所需的条件没保证。

网友A:
环形震荡器,于今绝非新鲜事物,亦不是玩艺。 环形震荡器其实有 相移震荡和弛张震荡 两种,相移震荡是 多相正弦发生器,整个电路一块儿动, 180° 相移是由各级耦合网络合力营造的,弛张震荡的原理则是 同态相斥,各级是轮替跳转的。 环形震荡器,绝大多数是每级自带完整结构,我那电路原本是三级都有灯泡的,但我忽发奇想,看看触发器的原理能否用在震荡器身上,亦就是把时钟源换成电容,成功,然后把电容换成灯泡,好傢伙,居然也行了,虽然不是一举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运放应用时,往往是造成闭环的,这个「反馈环」,其实就是个 电桥,
多谐震荡器,反相端的地脚配 ...

灯泡流过的电流很小,很难体现灯泡的功能吧,如果不能体现灯泡的功能(变阻),为什么不能使用电阻导通灯泡?

网友B:
灯泡流过的电流仅仅只有20ma左右,能够体现出灯泡的变阻效应?如果不能,是否可以使用常规电阻代替?

网友B:
灯泡作为纯电阻负载,为什么要使用2只?如果考虑二极管的降压效果,完全可以只使用一只灯泡串联2只反向并联的二极管解决。

网友C:
特点是特别,但不实用。三个运放的震荡一个运放也能实现,另外两个还能其它用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灯泡作为纯电阻负载,为什么要使用2只?如果考虑二极管的降压效果,完全可以只使用一只灯泡串联2只反向并联 ...

非常多谢阁下的积极回应。
灯泡如果持续通电,温度就居高不下,反相端电位 (绝对值) 就无法在翻转后降至低于同相端,电路就会停震,
利用二极管,把方向相反的电流分开,以两个灯泡分别承接,则两个灯泡就是交替的升降温,正好合符运放连续翻转的需求,
不过在现实中,灯泡的规格可绝非隨心所欲,那就要先挑了灯泡才去抓电阻,并且要调整同相臂的分压比以作配合;话说,LED面世前,指示灯不就是氖泡或火柴头电珠吗,如今,火柴头电珠几近绝迹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特点是特别,但不实用。三个运放的震荡一个运放也能实现,另外两个还能其它用途。

这是思路,打基础的东西,不实用者十常八九。
三或更多级串成的,是环形震荡 (或触发) 器,震荡器每级都自带电容,可独立运作,触发器沒时钟就活不成,而我捣鼓的,就是用一个电容代替时钟,之后,试着把电容換成灯泡。

网友A:
这可不是我的脑洞,而是十九世紀的杰作,
他们不单会玩,而且是电学科技的开拓者。

网友A:
多谐震荡器,运放的输出是方波,即使是交流,灯泡也是得不到休息的,
正因运放的输出是交流电,那就可以利用整流让灯泡交替工作,从而成了 伪电容,由于「ESR」很大,电压不能突变的性质丧失,但渐变的成份仍在,可让运放反相端的电位(绝对值) 由低至高的渐变。

网友D(2024-03-21):
呼吸流水灯

网友E(2024-05-14):
作为电路学徒中的我,盯着模拟图看了10多分钟也没看明白,这玩意是永动机吗?自己就可以点灯,不用电源,直接从大地吸取能源?又或者电路图进化到可以电源都不需要画的地步啦?

网友F:
请看我的帖子:施密特触发器与积分器产生方波和三角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环形震荡器于今绝非新鲜事物,但只用一个电容带动的,竟找不到资料,以灯泡替代电容的更不会有,毕竟这样 ...

施密特触发器与积分器产生方波和三角波
http://www.51hei.com/bbs/dpj-236288-1.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特点是特别,但不实用。三个运放的震荡一个运放也能实现,另外两个还能其它用途。

可以利用两个运放,一个运放产生方波,另一个产生三角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