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在实验室使用单片机板成功 在仿真上无法显示

楼主(2023-11-17):
这个需要到LCD显示,但是我在单片机板上显示成功,但是在仿真上无法显示,电路连接应该没有错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out P2
sbit LED =P1^4;
sbit key1=P3^2;
sbit key2=P3^3;
sbit key3=P3^4;
sbit key4=P3^5;
sbit lcdrs=P0^5;
sbit lcdrw=P0^6;
sbit lcden=P0^7;

void check_busy();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void write_str(uchar *str);
void lcd_init();
void T0_init();//T0初始化
void display(uchar date);
void keyscan();
void delay(uint z);

uchar sec=0,count=0,flag=0,keyflag=0;

void main()
{  T0_init();
  lcd_init();
   write_cmd(0x82);
   write_str("sec:");
  while(1)
  {         keyscan();
  switch(keyflag)
  {  case 1:TR0=1;LED=0;break;
     case 2:TR0=0;LED=1;break;
  }
    display(sec);
  }
}
void T0_init()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EA=1;
}

void lcd_init()
{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1);
   delay(1);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check_busy();
          lcdrs=0;
          lcdrw=0;
          lcden=0;
          out=cmd;
          lcden=1;
          delay(1);
          lcden=0;
          delay(1);
}
void check_busy()
{  uchar dt;
   do
   {dt=0xff;
    lcdrs=0;
        lcdrw=1;
        lcden=0;
        lcden=1;
        dt=out;
   }while(dt&0x80);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rs=1;
         lcdrw=0;
         lcden=0;
         out=dat;
         lcden=1;
         delay(1);
         lcden=0;
         delay(1);

}
void delay(uint z)
{ uint i,j;
  for(j=z;j>0;j--)
   for(i=110;i>0;i--);
}
void write_str(uchar *str)
{  while(*str!='\0')
        {
           write_data(*str++);
           delay(5);
        }
}

void T0_it()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sec++;
         }
         if(sec>=60)
         {sec=0;flag=1;  }

}
void display(uchar date)
{        write_cmd(0x88);
    write_data(date/10+0x30);
        write_cmd(0x89);
        write_data(date%10+0x30);
}
void keyscan()
{         key1=1;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while(!key1);
               keyflag=1;
           }
        }

        key2=1;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while(!key2);
               keyflag=2;
           }
        }

        if(key3==0)
        {sec++;
         if(sec==60)sec=60;}

        if(key4==0)
        {sec--;

         if(sec<=0)sec=0;}

}

网友A:
LCD有多种驱动,实体显示成功仿真不成功很正常。

网友B:
仿真正在的,检查下1602的连线

网友B:
仿真电路MCU的P2口与P1口的网络重复了

网友C:
除了地板指出的P2口与P1口的网络重复了,另外P0.5、P0.6、P0.7还要外接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地板指出的P2口与P1口的网络重复了,另外P0.5、P0.6、P0.7还要外接上拉电阻。

哦,原来问题出现在这里,我明白了,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外接电阻lcd才可以正常显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原来问题出现在这里,我明白了,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外接电阻lcd才可以正常显示呢?

仿真用的AT89C52的P0与其它端口不同,是开漏模式,内部没有上拉电阻。外部器件如不能提供高电平条件就得外加上拉电阻。

网友D:
需要加上拉电阻才能驱动lc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