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8086CPU的音乐发生器相关问题

楼主:
#
70黑币
要求有两点

1.采用8个按键中7个,分别代表1,2,3,4,5.67.按任何一个按键将由8253号定时器)对307200H2信号进行分频得到所需音节的频率信号,作为一个两输入1或门的一个输入端,或门输出端连接扬声器。或门的另一个输入端由8255输出的一个引脚进行控制,并且用8个发光二极管显示出音节状态

2.应用8253的其他通道(2 号定时)做秒脉冲控制,给8259一个中断申请,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关闭或门

请问这样行吗,8259那个灯的亮我按就会出声,如果那个灯不亮,是不是代表已经中断?谢谢大家。

屏幕截图 2023-11-17

网友A(2023-11-18):
引用 网友B:
注意阻抗匹配,门电路带负载能力很弱。负载太重输出电信号很低。

请问能详细告知吗,我应该怎么降低负重或者怎么匹配,谢谢您了

网友B:
注意阻抗匹配,门电路带负载能力很弱。负载太重输出电信号很低。

网友A:
我将8259的按键改成单刀开关,其时钟改为脉冲。设置好参数。先闭合开关,然后按8255的8个按键都能出声。然后断开单刀开关,第一次按按键发生且发光再按二极管不会发光且不出声。请问符合上述两点要求吗,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