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电路问题

楼主(2023-11-17):
买的红外发射模块,发射距离短,原电路图1 为什么要用PNP三极管,用10欧电阻电流超过红外二极管最大值,为什么不烧。想改用5V供电,但是芯片最高3.3V, 图2加NPN三极管控制,但是不能用。  图3可以用,但是红外发射管一直再发光,发射反相,为什么可以用。远距离发射,是提高电压红外管串联,还是并联好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PNP三极管是保持与D1-D3同步发射红外线,10Ω电阻串联峰值电流200ma左右,但通过的是窄脉冲,平均功率不大,所以不会烧红外发射管

网友A:
3.3V供电峰值电流还要小仅仅只有30-150ma,而且是多只发射管的总电流

网友A:
红外线发射管的正向压降按1.4V左右计算,可以计算出峰值电流。由于通过的载波脉冲不是纯直流,所以没有调制的红外线发射平均功率肯定会低于峰值功率,如果经过调制,平均功率更小!

网友B:
【用10欧电阻电流超过红外二极管最大值,为什么不烧】
发射电流 = (3.3V - Q1管压降 - 发射管IR管压降)/10Ω 再被几个管子分,没有多少电流。

网友B:
【图3可以用,但是红外发射管一直再发光,发射反相,为什么可以用】
原图逻辑是输出0时,IR得电。图3中逻辑也一样,并没有反向!

网友B:
【远距离发射,是提高电压红外管串联,还是并联好】
与串并无直接关联,主要是看流过发射管子里的电流!
无论并与串,只要保证流过发射管的电流最大,发射距离就最远(相对)的,还与其它因素有关。

网友B:
【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增加管子数量、聚焦方向、调制高频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3可以用,但是红外发射管一直再发光,发射反相,为什么可以用】
原图逻辑是输出0时,IR得电。图3中逻 ...

图3  NPN三极管,不发射时,IO输出高电平,IR一直有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0欧电阻电流超过红外二极管最大值,为什么不烧】
发射电流 = (3.3V - Q1管压降 - 发射管IR管压降)/10 ...

实际板子上只焊了一个红外发射管。

网友A:
8550电流足够,增加NPN三极管是画蛇添足

网友A:
按下发射键时你测一下R2两端的电压计算一下电路的平均电流就知道了为什么不会烧红外线发射管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图3可以用,但是红外发射管一直再发光,发射反相,为什么可以用】
原图逻辑是输出0时,IR得电。图3中逻 ...

已经反相了吧!原来是低电平发光,现在是高电平发光

网友B:
当U1.8脚=0时,理论上你增加的NPN基极为0,不会通!
但:U1.8脚是有内阻的,D1、D2、D3的电流入8脚,Q1(在此无意义)的基极电流也流向8脚,导致8脚电压升高,不能为0。
解决方案。
1、D1、D2、D3串电阻后再接8脚。
2、去除Q1。

网友C:
红外发射模块发射距离短的可能原因有多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发射功率不足:这可能是由于模块的驱动电压或电流不足,或者模块本身的设计存在问题。可以尝试提高驱动电压或电流,或者更换一个更强大的红外发射管。 发射角度太小:如果红外线的发射角度太小,那么它的覆盖范围就会变窄,导致传输距离变短。可以尝试调整红外线的发射角度,使其尽可能宽。 环境干扰:周围的环境可能会对红外线产生干扰,例如其他光源、灰尘等。可以尝试改变红外线的发射环境,或者使用抗干扰能力更强的红外线发射模块。 接收器问题:接收器的问题也可能导致红外线传输距离变短。例如,如果接收器接收范围过小,或者接收器电路设计不合理,都可能导致接收不到红外线信号。可以尝试更换一个更灵敏的接收器。 传输介质问题:如果红外线需要通过某种传输介质进行传输(例如空气、玻璃等),那么介质的特性也可能会影响红外线的传输距离。可以尝试改变传输介质的特性(例如通过改变空气的温度、湿度等),以改善红外线的传输效果。 发射频率问题:红外线的发射频率也可能会影响其传输距离。一些特定的频率可能会在特定的距离上产生更好的传输效果。可以尝试改变红外线的发射频率,以找到最佳的传输频率。 编码方式问题:一些红外线发射模块可能支持多种编码方式,例如脉冲宽度调制(PWM)和反向散射调制(RB)等。不同的编码方式可能会产生不同的传输效果。可以尝试改变红外线的编码方式,以找到最佳的传输编码方式。 硬件问题:最后,如果以上所有方法都无法解决问题,那么可能是红外线发射模块本身存在硬件问题。可以尝试更换一个新的红外线发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