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1C8单片机板子画好程序烧入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3-11-17):
STM32l151C8单片机,在旧版上可以晶振可以起振,改动过后晶振无法起振,晶振换过,负载电容换过,芯片也换过(可以确定程序,元件没有问题),问题就在在于板子线路问题。
其中板子采用电池供电,经XC6206转换为2v电压直供芯片。晶振为无源32.768K 负载电容我焊接的12PF。
板子焊接好几块,还是找不到晶振不起振的原因,请大神帮我看看线路是否有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旧版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B:
选择低频外振了吗?

网友C:
看PCB图上的C30、C31没有DGND网络标号,是否这样铺地的时候没有铺上地?

网友D:
拆除晶振和电容,通电量一下芯片晶振引脚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就应该能起振,如果没电压,检查引脚是否对地短路,另外检查芯片所有供电引脚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有条件最好用示波器测一下晶振是否确实没起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旧版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3.6v电池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PCB图上的C30、C31没有DGND网络标号,是否这样铺地的时候没有铺上地?

铺地了 我隐藏了铺铜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低频外振了吗?

不太懂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除晶振和电容,通电量一下芯片晶振引脚电压,如果电压正常就应该能起振,如果没电压,检查引脚是否对地短 ...

拆除过电容和晶振 们工作的板子两端降压大概在0.6 左右 我这个板子两端电压在0.3左右,测量芯片供电引角电压正常为2V。用示波器测量过了确实没有起振。想问一下什么原因导致晶振两端电压低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