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外遥控的距离

楼主(2023-11-17):
在硬件参数固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软件调红外发射的距离吗?改38khz频率?

网友A:
软件和频率都改不了,只能加大发射功率,或者换灵敏度更好的接收头。

网友B:
如果,你要改频率的话, 首先,发送端和接收端都必须要要改,其次,接收端不能用整合型的三端接收头,要用接收二级管,并且根据你定义的频率自行滤波解码。能满足这些,改频率是有效可行的。
反之,你只能通过硬件来决定距离了……

网友C:
改距离是提高?提高确如上几楼所说办法,调低距离的话可以调低占空比

网友D:
红外线本身就只能适应短距离传输!要想增加距离,可以考虑使用无线

网友E:
38Khz频率是固定的,这个不能调。 可以适当增大红外发射管的功率, 调整发射管, 接收管的角度让他们对正。

网友F:
改频率,就要修改对应的硬件。

网友G:
考虑增加发射管的功率,提高接收端灵敏度,提升抗干扰能力。

网友H:
传输距离可以仅由传输功率决定。

网友I:
红外遥控的距离受到多个因素的影响,包括红外发射器和接收器的性能、环境条件、以及使用的红外波长等。以下是一些影响红外遥控距离的主要因素:  发射器和接收器性能: 发射器和接收器的设计和性能直接影响红外遥控的距离。高质量的发射器和接收器通常能够提供更长的控制距离。  红外波长: 红外光谱覆盖了广泛的波长范围,通常分为近红外、中红外和远红外。不同的波长在空气中传播的效果不同,因此选择适当的红外波长也是影响距离的因素之一。  环境条件: 光线强度、光线方向性以及环境中的障碍物都会影响红外信号的传播。例如,明亮的阳光或者其他强光源可能干扰红外信号的传输。  电池电量: 如果是使用电池供电的遥控器,电池的电量会影响红外发射器的输出功率,从而影响控制距离。  遮挡物: 在红外信号传播的路径上是否存在物体也会影响距离。有些物体对红外光比较透明,而有些则较为不透明。  编码方式: 一些红外遥控系统使用不同的编码方式,如调制频率和脉宽调制。这些编码方式也可能影响遥控的距离。  总体而言,红外遥控的距离通常在几米到十几米之间,但具体的距离取决于上述因素的综合影响。在设计和选择红外遥控系统时,可以参考厂商提供的技术规格和性能参数

楼主(2024-01-15):
只能换红外接收头  或发射头   有些效果好  有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