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0.C(4):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timer0'

楼主(2023-11-17):
#include<reg51.h>
#define LED P2
int k;
vio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 0xb0;
         k++;
         if(k==10)
         {
                 k=0;
                 LED=~LED;
         }
}
void into() intervupt 0
{
         unsigned char saveLED;
         soueLED=LED;
         EX0=0;
         left(3)
         LED=SaveLED;
         EX0=1;
}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b0;
        EA=1;
        IT0=1;
        EX0=1;
        TR0=1;
        while(1);
}

网友A:
viod应该是void——由于viod不认识造成的错误

网友B:
第二个函数那个中断的英文,你再看看写对了吗。

网友C:
小白新手无疑!好多字都输错了。整个代码下来都是洞~~还需多练练,路漫漫~~,加油!
#include<reg51.h>
#define LED P2
int k;
viod timer0() interrupt 1   //viod??
{
         TH0=0X3c;
         TL0= 0xb0;
         k++;
         if(k==10)
         {
                 k=0;
                 LED=~LED;
         }
}
void into() intervupt 0  // intervupt ?? into不等于int0,或是说本来就是into
{
         unsigned char saveLED;
         soueLED=LED; //soueLED定义过了吗 ?
         EX0=0;
         left(3)             //这是什么?“;”被吃了?
         LED=SaveLED; //SaveLED不等于saveLED
         EX0=1;
}
main()
{
        TMOD=0X01;
        TH0=0X3c;
        TL00b0; //这个又是什么?
        EA=1;
        IT0=1;
        EX0=1;
        TR0=1;
        while(1);
}

网友D:
编译器没有关键字颜色分类么?第四行的void 关键字写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