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1的C51的驱动程序为啥安装后总是显示预安装成功,最新版的驱动程序试过了,还...

楼主(2023-11-17):
win11的C51的驱动程序为啥安装后总是显示预安装成功,最新版的驱动程序试过了,还是预安装失败,而且无法检测可用串口。求大佬解答。

网友A:
win11没有c51驱动,c51也不能直接连上去,你说的应该是仿真器或者USB转串口的驱动,你还是说明白你到底在干什么?

网友B:
我都没有安装驱动都能用

网友C:
C51是Keil 有问题,还是串口CH341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1没有c51驱动,c51也不能直接连上去,你说的应该是仿真器或者USB转串口的驱动,你还是说明白你到底在干 ...

就是安装的CH341SER.EX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没有安装驱动都能用

啊?烧录的时候显示有可用串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C51是Keil 有问题,还是串口CH341驱动有问题?

串口CH341驱动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11没有c51驱动,c51也不能直接连上去,你说的应该是仿真器或者USB转串口的驱动,你还是说明白你到底在干 ...

下载的USB转串口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