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w充电宝散热疑问?

楼主(2023-11-18):
现在的充电宝都做到百瓦级别了,真厉害啊!假如锂电池电压3v,充电100w,5v20a。等效耗散功率为5-3=2v乘以20a=40瓦,和烙铁一个级别了吧!现在追求小型,美观说实话就主板上那几个小芯片耗散远远不够的。所以好奇?

网友A:
100W的充电宝不可能用5V,而是快充或闪充协议将电压提到9V、12V以及更高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W的充电宝不可能用5V,而是快充或闪充协议将电压提到9V、12V以及更高电压。

做个比喻而已,重点在于散热问题!锂电池满电4.2。没电3,压差乘以电流对于百瓦级别还是很大的。看了看充电宝主板上那几个小芯片不得不怀疑用了超高耐热元件?以一节电池耐压1v,5串4.2乘以5=21v,100w/21v=5a左右。等效耗散功率=1v×5ax5串=25w。

网友B:
充电宝充电又不是线性降压,而是PWM降压,没有那么大发热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宝充电又不是线性降压,而是PWM降压,没有那么大发热功率

pwm的确可以减少发热,但效率就不行了。100w假设pwm0.2,100*0.2=20w和虚标有啥区别!也许尺寸和散热以现有技术暂时也没啥好办法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的确可以减少发热,但效率就不行了。100w假设pwm0.2,100*0.2=20w和虚标有啥区别!也许尺寸和散热以现 ...

PWM改变的只是输出电压,功率转换只受效率影响,输入电压 * 占空比 = 输出电压,输入功率 * 效率 = 输出功率,效率能达到95%以上

网友C:
充电宝100W和录音机1200W是一样的原理,懂的自然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PWM改变的只是输出电压,功率转换只受效率影响,输入电压 * 占空比 = 输出电压,输入功率 * 效率 = 输出 ...

pwm散热没听过,还不如放个冰块好用吧!因为压差的存在,不论什么降压方式,只要不是转换成其它形式的能量,就会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100W和录音机1200W是一样的原理,懂的自然懂。

真的不懂,请教一下100w是如何等于1200w这样违反常理的。我用1w的发电机给全城用电,懂的都懂?100w不过是带热使用,寿命短而已,对于商家而言两天坏一个都无所谓毕竟都是挣钱的买卖。加个散热片开些个孔都比100w等于1200w强,或者温度过高停止,低了工作间歇性工作效率是低了点能用就行!

网友D:
线性降压和开关降压不一样,开关降压效率比线性的高多了

网友E:
知识不要停留在三极管放大电路这个阶段上
你所说的是线性降压充电
但现在快充用的都是DC-DC电感开关充电,95%的效率是正常的,也就是说100W充电,只5W的发热量
效率低点的,也会有90%以上,也就是有10W的发热量
这些发热量会通过PCB板进行散热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的不懂,请教一下100w是如何等于1200w这样违反常理的。我用1w的发电机给全城用电,懂的都懂?100w不过 ...

他说的是1980年代流行双卡收录机时代,纸贴上面标的都是PMPO功率,是RMS功率的10倍以上。简单地说就是吹牛b。

网友G:
你是在钓鱼吧,开关降压的不是这样子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是在钓鱼吧,开关降压的不是这样子算的。

不像是钓鱼,纯粹就是不懂。

楼主:
干电池100w充电(持续输出)和电感先充电(无输出)再放电(输出)谁快?所以100w的充电宝不真等于100w。锂电池的压差是客观存在的,分压元件如果不能把自身电能转换为其它形式的能量就只能发热了,以现在最求小型话来说元件小耐温就低寿命短,充电宝充电芯片应该最容易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干电池100w充电(持续输出)和电感先充电(无输出)再放电(输出)谁快?所以100w的充电宝不真等于100w。锂 ...

分压元件如果不能把自身电能转换为其它形式的能量就只能发热了
黑字部分完全是你毫无根据的凭空想象。

网友H:
一般做到升压效率95%左右,所以实际只有几W不到的发热量

网友I:
100W不可能用单节锂电来做的,一般都得是12V或24V。而且boost/buck效率很高的,发热也不是 (5V-3V)*20A这样算的,不要误导人民群众。

网友J:
引用 楼主:
干电池100w充电(持续输出)和电感先充电(无输出)再放电(输出)谁快?所以100w的充电宝不真等于100w。锂 ...

你的知识还停留在上世纪啊。给你打个比方,现在手机氮化镓充电头都能做到200多w充电,他是怎么转换的?那么小做那么大功率。充电宝也是用的dcdc转换,根本没那么大发热量。真要20多w热量,不可能持久供电的。

楼主:
开关不是持续的能和持续的相等?别看它输出100w,1个周期可能只有半个周期输出,而干电池的持续就不一样了,1个周期能有1个周期的输出。半个周期的输出真能和一个周期的相等?难道都是新手还是我老眼昏花,还是那些设计开关电源的牛到家了?我认为我正确率很高的,开关电源也没啥神秘的,间歇性工作和直流的一直在工作是没法比的。以现有的技术小元件耐温差寿命短,除了好看美观。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开关不是持续的能和持续的相等?别看它输出100w,1个周期可能只有半个周期输出,而干电池的持续就不一样了 ...

说人话,或者列公式推导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开关不是持续的能和持续的相等?别看它输出100w,1个周期可能只有半个周期输出,而干电池的持续就不一样了 ...

大胸弟,开关电源只是电感周期性的进行充放电,半不代表输出在1个周期内有半个周期是没输出的,MOS关闭的那半个周期,电容是持续输出工作的,输出功率或电流也指的是平均值,建议重新学一遍;
另外,看了你所有的帖子,要么神要么鬼,挺搞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大胸弟,开关电源只是电感周期性的进行充放电,半不代表输出在1个周期内有半个周期是没输出的,MOS关闭的 ...

这个可以有!0.5个峰值=1个平均理论上也说的过去!请教充电芯片散热问题可有见解,毕竟电池存在压差肯定会有分压元件的。流过分压元件的电流和压差对于大功率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有!0.5个峰值=1个平均理论上也说的过去!请教充电芯片散热问题可有见解,毕竟电池存在压差肯定 ...

压差确实可以发热,但是发热量请定量计算,不要拍脑袋空口无凭的胡说。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压差确实可以发热,但是发热量请定量计算,不要拍脑袋空口无凭的胡说。

这种笑笑就过了,告诉他,他是对的就行
DC/DC效率高达90%以上,垃圾的也有70+。竟然有人按线性充电算。。。

网友L:
这些类型的高功率电池充电器由微控制器控制,并通过程序根据温度和充电进度调整充电占空比。

网友M:
啊这~,完全就是门外汉,看评论您更像是个老古董,还是要积极接受新事物的,现在半导体发展很快的
真不懂建议去B站补补课,直接搜DCDC就有,[url=【线性稳压器那么烫手,你确定不试试开关电源?    【电源芯片选型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1v411K7LN/   先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