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c8h8k64u这款单片机能同时使用多少个PWM口

楼主:
我数了下能同时独立使用12个PWM口,我想用16个PWM

网友A(2023-11-18):
你要搞清楚什么频率和位数,具体见数据手册。
软件PWM你想几个就几个。

网友B:
stc8h8k64u是两路PWM的   PWMA是互补的可以输出8路(4+4)   PWMB可以输出4路   所以是12路
STC8有个专门的PWM芯片   好像可以输出6路PWM   总共有40几个输出端口   你去官网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tc8h8k64u是两路PWM的   PWMA是互补的可以输出8路(4+4)   PWMB可以输出4路   所以是12路
STC8有个专门 ...

输出45路pwm的是 stc8g2k48s4  系列

网友D:
楼主好,STC8H8K64U最多同时输出12路,且有4路和另外四路占空比是一样的,独立占空比的话只能输出8路,具体可参考STCAI官方数据手册的23章节

另外还有45组15位增强型PWM的芯片,详见STCAI官方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