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气象台设计 测风速和温度以及空气压力 测风速用什么传感器?

楼主(2023-11-18):
温度参考51单片机开发板的模块,空气压力找了传感器类似开发板的,利用单片机和它通信读出空气压力数值;
但是测风速的有什么好的传感器推荐吗?

网友A:
有不同档次,起码好几十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不同档次,起码好几十块钱。

en  这个是单片机读取它的信息就行了吧

网友B:
40年前我们实习时曾经使用的是杯状风速仪

网友A:
引用 楼主:
en  这个是单片机读取它的信息就行了吧

485通讯

网友C:
可以尝试一下编码器然后在上面加一个风扇

网友D:
风杯测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