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单片机矩阵键盘

楼主(2023-11-18):
第一个程序(一共两个)
这个代码是单片机自带的程序,按下矩阵键盘数码管可以显示对应数字。还有一个我改的,数码管却不亮了。附件有开发板原理图,两个代码编译都没问题,求解,谢谢了。图片就是原理图了,不用下载附件了.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uchar KeyValue;
uchar temp;
uchar i;

uchar code smgduan[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延时函数
{
        while(i--);
}
void KeyDown(void)
{

        char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00);
                if(GPIO_KEY!=0x0f
                {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
                        while((a<50)&&(GPIO_KEY!=0xf0)
                        {
                                delay(1000);
                                a++;
                        }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Down();
                GPIO_DIG=smgduan[KeyValue];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0=P1^3;
sbit L1=P1^2;
sbit L2=P1^1;
sbit L3=P1^0;

uchar KeyValue;
uchar temp;
uchar i;

uchar code smgduan[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while(i--);
}
void KeyDown(void)
{
        while(1)
        {
                P1=0x7f;
                for(i=0;i<=3;i++)
                {
                        if(L0==0) KeyValue=i*4+0;
                        if(L1==0) KeyValue=i*4+1;
                        if(L2==0) KeyValue=i*4+2;
                        if(L3==0) KeyValue=i*4+3;
                        temp=P1;
                        temp=_cror_(temp,1);
                        P1=temp;
                }
        }
}

void main()
{

        while(1)
        {
                KeyDown();
                GPIO_DIG=smgduan[KeyValue];
        }
}

网友A:
代码编译没有问题只能说没有语法问题,不能证明没有逻辑问题。虽然开发板自带的程序不算是好程序,但对于初学者比较容易理解。只有充分理解原代码,才能在此基础上优化,否则出错都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B:
可以debug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编译没有问题只能说没有语法问题,不能证明没有逻辑问题。虽然开发板自带的程序不算是好程序,但对于初 ...

第二个程序是我改的,也只是换了个思路,也是按照硬件来的,为啥不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debug看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啊,刚用keil不知debug咋用,不过谢谢了,我去看看怎么用

网友C:
void KeyDown(void)
{
        while(1)

第二个程序,有一个死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KeyDown(void)
{
        while(1)

啊,不对吗?我这个按下一个按键后,显示一个数字,然后一直循环,如果有键按下,数字就会在变,没有就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个程序是我改的,也只是换了个思路,也是按照硬件来的,为啥不亮呢?

只要运行到KeyDown();就死在里面了,根本没有机会运行GPIO_DIG=smgduan[KeyValue];,数码管怎么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void KeyDown(void)
{
        while(1)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运行到KeyDown();就死在里面了,根本没有机会运行GPIO_DIG=smgduan[KeyValue];,数码管怎么亮?

嗯嗯,谢谢了

网友C:
不客气,我没有看懂您的按键在哪个数码管显示,所以我只好提示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