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回流焊竟然炸锡了

楼主(2023-11-18):
最近鱼上淘了一个二手的映显回流焊机,开箱后,自己编程了一个回流焊温度曲线,然后上锡膏刷了一块板子,手工贴好元器件,放进锡炉里贴片,不一会儿就听到一声响,接着就有少许的烟冒出来,当时就在想,这是怎么了?
后来温度降下来后,我打开回流焊机,看到板子有两块芯片贴歪了,我想当时听到的那声响就是炸锡了吧,把芯片都炸歪了。

用烙铁重新将芯片焊接后,再测试一下板子,竟然能用,比手工焊好多了。

但是有几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一是锡珠还比较多,和SMT厂贴出来的板子比较了一下,自己贴的锡珠明显偏多。

二是炸锡问题。

这里有高手知道炸锡问题怎么改进?

网友A:
高温入炉就会炸锡。

网友B:
这个问题需要专业SMT操作员回答,板子和芯片出厂都是真空包装的,拆封一段时间就需要烘烤。

网友C:
回流焊炸锡?锡膏是不是保存不当?(杂质、水份==)。PCB画板时是不是有过孔在焊盘内?刷锡膏时PCB板面是否清洁?(灰尘==)回流预热区温度是否合适?
好多年前在回流焊车间呆过,记得需要无尘、恒温、恒湿==。。锡膏要低温保存、板子要现拆现用,时间长了要烤板==。好象是挺多事的。

网友D:
升温曲线控制别太陡,然后先在一个温度上越热几分钟,提升板材、锡膏、元件温度后再升到焊接温度。

网友E:
可能是加热曲线不对,锡膏品质或堆得太厚的原因。各机器不完全一样,找商家帮忙或自己慢慢摸索。

网友B:
你买的二手机器,发热管存在老化,需使用热电偶或热成像等设备检测温度是否达标并校准。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第一次玩SMT,我思考着再改进改进,应该是烘烤的温度高了,我的锡膏溶点是173,我把烘烤的温度设成了150,调低点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F:
为什么不是红胶炸了呢?如果是锡,周围总应该有锡珠吧?楼主位显然没有提及这个重要线索。

网友G:
是的,我的回流焊也是引脚周围不少炸开的细小锡珠,要用放大镜看。看前面说电路板放时间长了要烘烤,还要无尘恒温恒湿,没有这个条件,电路板放的时间也比较长,以后试试把板烤一下会不会好一些。

网友G:
哪位坛友有经验,请告诉大家怎么提高回流焊质量,谢谢!

网友H:
温度问题吧,也许温度不准了,最好用表测一下

网友I:
炸锡的原因大概如下:1锡膏是否经过回温和搅拌,因为锡膏需要冷藏的,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是需要经过4个小时回温和3分钟的搅拌。不然过炉后因为有残留水汽经过高温会引起炸锡。2,PCB及器件是否有受潮;3.预热和回流的温度是否上升太厉害,板子、器件受热应力影响引起炸锡。

网友J:
SMT太麻烦了,温度/湿度/时间,各种配合,需要实践中反复摸索,难搞哦。

网友G:
几块板找厂家成本太高,还不愿意接。回流焊比手工焊快,看上去要整齐干净多了,还是要想办法进一步提高回流焊工艺。

网友F:
引用 网友J:
SMT太麻烦了,温度/湿度/时间,各种配合,需要实践中反复摸索,难搞哦。

样品自己焊,批量让焊接厂家保证质量。

网友:
哪位坛友有经验,请告诉大家怎么提高回流焊质量,谢谢!

低温时间长点

楼主(2025-03-10):
正解,后来我把升温时长改长了就好了

网友K(2025-05-14):
会不会温度没有设置好,或者是锡膏没有抺均匀。

网友L: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不是红胶炸了呢?如果是锡,周围总应该有锡珠吧?楼主位显然没有提及这个重要线索。

个人焊接,基本上没人点红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