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可以利用DS1302的时钟进行开机时间累计

楼主(2023-11-18):
怎样可以利用DS1302的时钟进行开机时间累计,开机时间累计,关机时间不累计。

网友A:
不一定非得用DS1302,累计开机时间关键是得有低电压中断在关机前记录累计的时间,在开机时继续累计时间,要是用DS1302可以利用掉电不易失的RAM储存累计时间。低电压中断是必须得用的。

网友B:
简单的方法:开机后给1302输出32.768KHz的时钟信号
复杂的方法:开启后开启1302振荡器,当主控电压小于某个值或者检测到关机信号,关闭1302振荡器

楼主:
时钟是一直运行的。

网友C:
这是一款掉电中断保存数据到EEPROM的测试程序,最长时间99小时59分59秒,修改后时间记录可以无限长。时钟源用的定时器,楼主改用1302秒信号即可。特别注意事项:测试本示例时,需在ISP下载时将低压复位功能和低压时禁止EEPROM操作关闭。
//测试条件:TX-1C实验板,MCU型号IAP15W4K58S4
//注意:测试本示例时,需在ISP下载时将低压复位功能和低压时禁止EEPROM操作关闭
#include <STC15F2K60S2.H>
#include <intrins.h>                                //库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
//宏定义ISP的操作命令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2            //CPU的等待时间
#define IAP_ADDRESS 0x0800                        //测试地址
sbit duan=P2^6;
sbit wein=P2^7;
sbit buzzer=P2^3;
//顺序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段码a-h顺序接PX0-PX7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char data dis_buf[8];                //缓存数组
uchar hour,min,sec;
uint num;
uchar i;
uint sign;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初始化声明
void IapIdle();                                                //关闭IAP/EEPROM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读取EEPROM数据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写入EEPROM数据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擦除EEPROM数据

void main()
{
        P0M0 = 0x00;
        P0M1 = 0x00;
        P1M0 = 0x00;
        P1M1 = 0x00;
        P2M0 = 0x00;
        P2M1 = 0x00;
        P3M0 = 0x00;
        P3M1 = 0x00;
        P4M0 = 0x00;
        P4M1 = 0x00;
        P5M0 = 0x00;
        P5M1 = 0x00;
        P6M0 = 0x00;
        P6M1 = 0x00;
        P7M0 = 0x00;
        P7M1 = 0x00;
        if(IapReadByte(IAP_ADDRESS)==0xff)//如果首次上电没有保存过数据
        {
                for(i=0;i<3;i++)
                {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i,0x00);//写0
                }
                hour=0;
                min=0;
                sec=0;
                sign=1;
        }
        else
        {
                hour=IapReadByte(IAP_ADDRESS);
                min=IapReadByte(IAP_ADDRESS+1);
                sec=IapReadByte(IAP_ADDRESS+2);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擦除上次保存的数据为本次掉电做准备
        PCON &= 0xDF;//清0掉电标志
        ELVD = 1;//开低压中断
        EA   = 1;//开总中断

        Timer0Init();//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if(TF0)//查询T0中断请求标志
                {
                        TF0=0;//T0中断请求标志清0
                        if(++num>=1000)//1秒
                        {
                                num=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if(hour>99)hour=0;
                                        }
                                }
                        }
                        dis_buf[0]=table[hour/10];
                        dis_buf[1]=table[hour%10]|0x80;//加点
                        dis_buf[2]=table[min/10];
                        dis_buf[3]=table[min%10]|0x80;//加点
                        dis_buf[4]=table[sec/10];
                        dis_buf[5]=table[sec%10];
                        P0=0x00;duan=1;duan=0;
                        P0=~(0x01<<i);wein=1;wein=0;
                        P0=dis_buf[i];duan=1;duan=0;
                        i=++i%6;
                }//耗时569us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CD;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D4;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关闭IAP功能
----------------------------*/
void IapIdle()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uchar IapReadByte(uint addr)
{
    uchar dat;                       //数据缓冲区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uint addr, uchar dat)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
ISP/IAP/EEPROM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uint addr)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void PowerLost() interrupt 6
{

        EA = 0;                                                //关闭总中断
        P0M1 = 0xff;                                //所有端口高阻
        P1M1 = 0xff;
        P2M1 = 0xff;
        P3M1 = 0xff;
        P4M1 = 0xff;
        P5M1 = 0xff;
        P6M1 = 0xff;
        P7M1 = 0xff;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hour);//写数据到EEPROM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1,min);
        IapProgramByte(IAP_ADDRESS+2,sec);
        while((PCON & 0x20) != 0)         //复查低压标志
        {
                PCON &= 0xDF;                  //清除低压标志
                _nop_();
                _nop_();                            //坐等掉电
        }
        IAP_CONTR = 0x20;                 //发现是误报,重启单片机,恢复正常工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款掉电中断保存数据到EEPROM的测试程序,最长时间99小时59分59秒,修改后时间记录可以无限长。时钟源 ...

谢谢你的回复,我就是想利用一直运行的DS1302的秒信号进行计时,DS1302时钟不变。只是不知道怎样写可以利用到钞信号或者分信号。

网友D:
可以利用MCU的低压中断,存储运行时间。下次上电读取运行时间,继续走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我就是想利用一直运行的DS1302的秒信号进行计时,DS1302时钟不变。只是不知道怎样写可以利 ...

一般读DS1302的周期小于1秒,当前读到DS1302的秒数与上一次读到DS1302的秒数比较,如相同则表示没有变化。不同则表示已走过1秒,保存当前秒数,为下一次比较判断做准备,累计数+1。采用分累计也是同理。
        if(sign!=sec)
        {
                sign=sec;
                s_count++;
        }

网友E:
;****************************************20150523--OK
JISHU0:        INC        48H                ;+1支

        MOV        A,48H
        ANL        A,#0FH
        CJNE        A,#10,RTN0        ;0--9支;;
        ANL        48H,#0F0H
        MOV        A,48H
        ADD        A,#10H
        MOV        48H,A
        ANL        A,#0F0H
        CJNE        A,#0A0H,RTN0        ;0--90支;;
        ANL        48H,#0FH
        INC        49H
        MOV        A,49H
        ANL        A,#0FH
        CJNE        A,#10,RTN0        ;0--900支;;
        ANL        49H,#0F0H
        MOV        A,49H
        ADD        A,#10H
        MOV        49H,A
        ANL        A,#0F0H
        CJNE        A,#0A0H,RTN0        ;0--9000支;;
        ANL        49H,#0FH
        INC        4AH
        MOV        A,4AH
        ANL        A,#0FH
        CJNE        A,#10,RTN0        ;0--90000支;;
        ANL        4AH,#0F0H
        MOV        A,4AH
        ADD        A,#10H
        MOV        4AH,A
        ANL        A,#0F0H
        CJNE        A,#0A0H,RTN0        ;0--900000支;;
        ANL        4AH,#0FH
        INC        4BH
        MOV        A,4BH
        ANL        A,#0FH
        CJNE        A,#10,RTN0        ;0--9000000支;;
        ANL        4BH,#0F0H
        MOV        A,4BH
        ADD        A,#10H
        MOV        4BH,A
        ANL        A,#0F0H
        CJNE        A,#0A0H,RTN0        ;0--90000000支;;
        ANL        4BH,#0FH
        INC        4CH
        MOV        A,4CH
        ANL        A,#0FH
        CJNE        A,#10,RTN0        ;0--900000000支;;
        ANL        4CH,#0F0H
        MOV        A,4CH
        ADD        A,#10H
        MOV        4CH,A
        ANL        A,#0F0H
        CJNE        A,#0A0H,RTN0        ;0--9000000000支;;
        ANL        4CH,#0FH

        R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读DS1302的周期小于1秒,当前读到DS1302的秒数与上一次读到DS1302的秒数比较,如相同则表示没有变化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按照你的方法,成功了。之前不成功是因为在if(.......)前面保存sign=sec.照你的方法,只在if(){sign=sec;}的大括号内保存秒(sign=sec;).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款掉电中断保存数据到EEPROM的测试程序,最长时间99小时59分59秒,修改后时间记录可以无限长。时钟源 ...

1302自带NVRAM,根本就不需要EEPRO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302自带NVRAM,根本就不需要EEPROM。

说的对,1302自带电存储单元,可以像写入时钟数据一样存储字节,楼上显然没用过1302,不了解

网友H:
DS1302有SRAM,将开机时间存储在里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