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延时器模块

楼主(2023-11-18):
include <REGX52.H>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 (xms--)
        {
                i = 2;
                j = 23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网友A:
这个程序可以延时多久呢

网友B(2024-01-04):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可以延时多久呢

1/6 us * 240 = 40 us。
由于外层循环只进行1次,所以整个延时函数对每一个xms单位(毫秒)的实际延时大约是40微秒。因此,如果输入xms=1,理论上可以实现约40微秒的延时;若输入xms=1000,则理论上可实现约40毫秒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