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无法打开.h怎么处理啊?

楼主(2023-11-19):
无法打开.h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在项目里面添加h文件所在目录。

网友B:
右键重新添加

网友C:
"lcd.h" 里面添加完整的文件路径,文件路径里面要确实有lcd.h文件

网友D:
要么是没有对应的.h文件,要么是路径没有添加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cd.h" 里面添加完整的文件路径,文件路径里面要确实有lcd.h文件

在h文件里面加路径???这可能吗???

网友E:
要填写完整路径,编译器只查找默认路径